STM32中如何像51中那样sbit定义呢

楼主(2016-05-26):
(无正文)

网友A:
#define set1 GPIOE -> BSRR = 你要的位;

网友B:
请在手册中搜索bitband

网友C:
STM8 中可以用_Bool,不知道STM32中是否可以

网友D:
通过未定义,也许可以,不过没必要了,直接用u8就可以了

网友E:
建议楼主不要用bit   stm32空间这么大没必要这么搞     而且移植不方便

网友F:
typedef enum {FALSE = 0, TRUE = !FALSE} BOOL;
#define bool BOOL
#define false FALSE
#define true TRUE
加上这句就可以用了

网友G:
非要用可以自己把u8的8位弄成8个位来用
这样就能节省了
不过在置位清零的时候会有点麻烦

网友H:
楼主测试下这段代码

#ifndef   _BIT_
#define   _BIT_

#define   BIT(n)    (1<<(n))
#define   bit(n)    BIT(n)
#define   bit1(n)   BIT(n)
#define   BIT1(n)   BIT(n)
#define   BIT0(n)   (~(BIT(n)))
#define   bit0(n)   BIT0(n)

#define         enBit(val,n)    ((val)|=(bit1(n)))
#define         clBit(val,n)    ((val)&=(bit0(n)))

#endif

==================
vc6.0测试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fndef   _BIT_
#define   _BIT_

#define   BIT(n)    (1<<(n))
#define   bit(n)    BIT(n)
#define   bit1(n)   BIT(n)
#define   BIT1(n)   BIT(n)
#define   BIT0(n)   (~(BIT(n)))
#define   bit0(n)   BIT0(n)

#define         enBit(val,n)    ((val)|=(bit1(n)))
#define         clBit(val,n)    ((val)&=(bit0(n)))

#endif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0xfffff;
unsigned int a=i;
char cha[32];

a &= bit0(3)&bit0(0);

itoa(a,cha,2);
printf("%032s\n",cha);

    enBit(a,30);

itoa(a,cha,2);
printf("%032s\n",cha);

clBit(a,13);

itoa(a,cha,2);
printf("%032s\n",cha);

a |= bit(25) | bit(23);
itoa(a,cha,2);
  printf("%032s\n",cha);
}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32位以内应该没问题, 更大的没测试 ,,

网友I:
一个u8不是可以拆成8个bit来用?好像没必要,我程序中标志位什么的都是u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