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rotel 99 SE输出GERBER格式文件教程

楼主(2016-05-26):
1:用Protel 99 SE打开要生成Gerber的PCB设计文件,选择菜单File >CAM Manager子菜单

出现Output Wizard 对话框后选择下一步。

注意此处要选择Gerber (generates gerber files),继续下一步。

2:此处分别选中单位中的英制(inches)及格式2:5比例( 其实这里选择哪一种都无
所谓但是因为PCB生产商的光绘机大都是默认2:5的比例及英制,为了减少误差建议选
择以上单位及比例)

3:之后下一步,在这里面是选择要输出的层,建议所有层都输出。(注意:Mirror的选择
框不要打钩,因为打钩输出的资料是镜像的,会导致线路板厂把板的层给做反了)

4:继续下一步,出现此对话框,此处有三个选项应该注意,Graphic sym , Characte
及Size of hole 。
Graphic sym    指分孔图中以符号表示
Characte     指分孔图中以字母表示
Size of hole    指分孔图中以孔径大小表示

建议选择Characte  分孔图中以字母表示

5:做完上一步,我们在里面发现一个Gerber Output 1 表示GERBER文件已经转换好
接下来我们再转换钻孔文件。首先将鼠标放在显示区域,之后右键选择Insert NC Dirll
导入钻孔文件。

6:出现NC Drill setup 对话框,在这里我们设置钻孔文件的坐标格式及单位
(最好跟之前转Gerber 的一样,以免造成太大的误差)

7:以上步骤完成之后Gerber已经生成,下面我们来输出Gerber了,在菜单Tools> Preferences选择输出路径。

8:最后按F9或者右键选择Generate CAM files F9 进行输出,转好的Gerber 文件就输出到我们指定的位置。

网友A:
你可以直接把pcb的文件给他们

网友A:
只要不是allegro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