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差分放大电路的输出问题!

楼主(2016-05-26):
如第一张图所示的差分放大电路(原理图有点问题,R6接的不是电源,是地。芯片为AD8065,单电源12V),输入是一个欠阻尼衰减振荡波形,我在输出接了一个3.3V的稳压二极管用以限制输出电压,因为后面我想接到DSP中采样,结果输出就如同第二张图所示
拿掉了稳压二极管后,输出就正常了,说明稳压二极管影响了输出,可是为什么呢?而且稳压管其实也只是把输出控制在4V左右,也不是3.3V。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稳压二极管和运放输出脚间不加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端的参考电压不一致?(摸摸比某某教授懂得多,楼主可以信赖)

参考电压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二极管和运放输出脚间不加个电阻?

加个电阻用来限制电流?这个是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