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请教SMT32哪种芯片可以采样微安级电流?

楼主(2016-05-26):
产品测试需要测微安级电流,就是按一下产品上的reset键,MCU进入待机状态,正常产品待机电流是5微安左右,请问用SMT32哪种芯片可以采样到?用什么方案比较好啊?精密电阻变换为电压再用运放放大至STM32,还是直接用运放进行I/V转换然后给STM32?请教各位高手,MCU以前只玩过51,平时是搞搞.NET开发的,自己想多学点,软硬都会,谢谢,请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请教这个系列的芯片ADC精度能达到吗?是否需要用仪表放大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这个系列的芯片ADC精度能达到吗?是否需要用仪表放大器啊?

ADC的精度和其它的STM32是一样的12位。

网友B:
请指明测量的范围,测量的误差要求。还有工程量,做一个测量仪器和做一批测量仪器是两种概念。

网友B:
针对你这种情况,推荐一款芯片,TI的INA282-INA285系列。绝对的傻瓜式电流测量专用IC。匹配一下采样电阻和测量范围,大概计算一次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针对你这种情况,推荐一款芯片,TI的INA282-INA285系列。绝对的傻瓜式电流测量专用IC。匹配一下采样电阻和 ...

谢谢指教,需要做3个这样的测试仪器,检测产品待机时的静态电流。
测试流程是:产品加上3.6V电压,然后按产品上的reset键,等待1S后用万用表测试电流,要求<5μa,精度0.01μa,按reset瞬时会有几百ma较大电流,1S后会降至5μa以下,目前是万用表达不到这个精度,台式万用表比较大,不方便,且价格不菲,所以想用MCU采样电流来测试,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针对你这种情况,推荐一款芯片,TI的INA282-INA285系列。绝对的傻瓜式电流测量专用IC。匹配一下采样电阻和 ...

采样电阻用康铜丝还是锰铜丝?请教,谢谢。

网友C:
你这个问题,和MCU毫无关系,是如何设计硬件电路把电流转成电压给ADC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问题,和MCU毫无关系,是如何设计硬件电路把电流转成电压给ADC的问题。 ...

您说的对,12位的ADC不知精度能否满足?

网友C:
5UA,分辩0.01UA,1/500,12bit是4096,够了。
至于你说精度,我就不发言了,会因为理解概念不同吵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5UA,分辩0.01UA,1/500,12bit是4096,够了。
至于你说精度,我就不发言了,会因为理解概念不同吵架的。 ...

您说对,应该说分辨率。谢谢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采样电阻用康铜丝还是锰铜丝?请教,谢谢。

按放大1000倍,那么运放前端最大差分输入是3.3V/1000=3.3mV,按5uA算,R=3.3mV/5uA=660欧姆,还铜丝,你是不是想得有点多了。精度10nA,这个精度有点极限了,你知道能测10nA的电表多少钱吗?一般的运放输入端漏电都不只这个级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对,应该说分辨率。谢谢指教。

对什么对,那你mA级的电流怎么办?任由它爆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什么对,那你mA级的电流怎么办?任由它爆表?

您说的爆表是不是当reset时,百MA电流经过放大的情况?这个运放输出最大值也就是最多VCC吧?请指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爆表是不是当reset时,百MA电流经过放大的情况?这个运放输出最大值也就是最多VCC吧?请指教,谢谢 ...

差分输入也是有极限的,不能大于VCC,不仅仅是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差分输入也是有极限的,不能大于VCC,不仅仅是输出。

LZ是想检测休眠时的耗电。
至于工作时大电流怎么办,当然有办法解决的,把采样电阻短路就可以了。
至于10nA,虽然小,还好啦,好的运放输入偏置电流是PA级别的。
电路肯定有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分输入也是有极限的,不能大于VCC,不仅仅是输出。

我看了INA282的datasheet,差分电压输入范围是-5~+5V,400ma电流经过660Ω也就是264V,果然超标好多。那请问是否可以用MCU控制延时5S后继电器切入,因为reset后5S内电流降到μa级,电流最大400UA(不良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是想检测休眠时的耗电。
至于工作时大电流怎么办,当然有办法解决的,把采样电阻短路就可以了。
至于10 ...

您说的提醒了我,可否用继电器控制采样电阻断开接入,reset初时MCU不发控制信号给继电器,继电器触点开,5S后进入μa级电流,不良品待机电流最大400μa,这样可以吗?

网友C:
当然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Z是想检测休眠时的耗电。
至于工作时大电流怎么办,当然有办法解决的,把采样电阻短路就可以了。
至于10 ...

我还用过fA级的呢,但是这种电路运气好的话直接做个板就行,运气不好的话,那要多少位的电表才能分析问题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INA282的datasheet,差分电压输入范围是-5~+5V,400ma电流经过660Ω也就是264V,果然超标好多。那 ...

我的建议不是短路,而是多路电阻选择,递级切换。大概意思是有大小不一的多个电阻,先切入小的电阻,检测,检测不到或者过小,切一级,再测。这样能够有效保护电路,像你延时5s什么的,你能保证被测对象5s后是uA级么?如果是休眠不下去呢?

网友C:
不过,感觉LZ只是检测板子好坏,有必要这么复杂吗?
正常5UA,异常400UA,串一个检测电阻,上面并一个肖特基二极管防止大电流掉电,比较器检测电流大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建议不是短路,而是多路电阻选择,递级切换。大概意思是有大小不一的多个电阻,先切入小的电阻,检测 ...

您说的这种方法感觉和测量用的台式万用表一样,我以前用6位半的测量就会听到继电器断开和吸和声,应该就是不同大小的电流切换不同档位测量,和你说的原理一样,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感觉LZ只是检测板子好坏,有必要这么复杂吗?
正常5UA,异常400UA,串一个检测电阻,上面并一个肖特 ...

谢谢,因为产品必须reset一下才进入休眠,在reset2S左右会有400ma的大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因为产品必须reset一下才进入休眠,在reset2S左右会有400ma的大电流。

电源有一个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应该不是问题,看整体怎么设计了。
simple is the best。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感觉LZ只是检测板子好坏,有必要这么复杂吗?
正常5UA,异常400UA,串一个检测电阻,上面并一个肖特 ...

大电流时是用肖特基进行箝位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电流时是用肖特基进行箝位吗?

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源有一个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应该不是问题,看整体怎么设计了。
simple is the best。 ...

是的,在应用级别的设计,就是越简单越好。但是LZ前面提的是0.01uA的精度,我只是按他需求来

楼主:
您的这个方法简单方便,谢谢。

网友D:
ADC的精度一般都是10/12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C的精度一般都是10/12位的

嗯嗯,谢谢告知。

网友E:
接个大电阻,IV转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个大电阻,IV转换就可以了;

前面网友说要采样电阻并肖特基,再用仪表放大器INA282,是不是和你说的一样啊?请指教,谢谢。

网友F:
5UA,分辩0.01UA
精度要求0.2%,检测5UA的电阻起码要个100K以上的电阻,精度起码要高于0.2%,还要不要比例放大不知道.
搞完了你还要找个微电流源标定.
否则的话,你怎么确定你的这个5UA就是5.00UA而不是4.99UA?

楼主:
引用 网友F:
5UA,分辩0.01UA
精度要求0.2%,检测5UA的电阻起码要个100K以上的电阻,精度起码要高于0.2%,还要不要比例放大 ...

您说的有道理,微电流源还不知道去哪里找呢,头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在应用级别的设计,就是越简单越好。但是LZ前面提的是0.01uA的精度,我只是按他需求来 ...

非常感谢你的指教,让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有道理,微电流源还不知道去哪里找呢,头痛。

接大电阻要考虑大电阻产生的压降,要计算加载到你产品上的电压最大最小值是否符合你的设计规范,如果你的产品功耗变化较大,不适合用。
用小电阻后加电流测量专用运放放大是比较通用的做法,你可以找个万用表,用另一个电表测一下各个电流档位的内阻,uA档基本都是十欧级到百欧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有道理,微电流源还不知道去哪里找呢,头痛。

校准用你的六位半电表就行。你搞个恒压源,搞颗大的可调电阻,串你的六位半表,串你自己做的测量设备,进行校准。
这里说所的校准,类型有很多,最精确的校准是通过大量数据进行拟合,一般这种的话,线性拟合或者二次拟合足够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用你的六位半电表就行。你搞个恒压源,搞颗大的可调电阻,串你的六位半表,串你自己做的测量设备,进 ...

谢谢,您说的这些太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了一下,切换电阻的方法可能不太行,切电阻的瞬间你的电路是断开的,可能对你的产品不行。再推荐你一款 ...

太感谢了,可惜分只有这么多。

网友G(2021-02-04):
楼主最后用了哪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