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03 MLCC电容漏电,烙铁烫一下好了,什么情况

楼主(2016-05-27):
一个小的遥控器发射板上去耦电容,型号C1608X7R1C334KT00N,TDK贴片叠层电容0603封装,330nF(耐压10v)滤波用,在板子上漏电,取下后用酒精擦拭单独测还是漏电(3V直流加上电流1mA多),用电烙铁烫两边锡后再测不漏了,如果静电击穿的话应该永久损坏,或者是助焊剂过多(酒精应该能清除?)酸性容易吸潮?耐压不够?3V纽扣电池供电,耐压16V应该够了吧。大家有碰到过这种情况么。
批量几万个有时候发现2,3个

网友A:
找电容器厂家分析呀,确实遇到,部分焊下时就会好的。

楼主:
已经寄过去分析了,但如果电容本身有问题烫一下能好么

网友B:
我猜是有破损,里面受潮了,烫一下水分蒸发了感觉就好了,但是时间长了还是可能受潮漏电。

网友C:
材料有关系

网友D:
几万个中有两三个应重点怀疑是器件问题,包括品质问题、储藏问题、焊接问题等,另外小概率是助焊剂问题。不过助焊剂问题的比例不应该这么小。

网友E:
可能是有裂痕吸湿.
也有可能是电容处于半损坏状态,烫一下彻底断路了,也不漏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有裂痕吸湿.
也有可能是电容处于半损坏状态,烫一下彻底断路了,也不漏电了. ...

关键是烫一下后LCR表测试容值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