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M058ZBN的SPI问题

楼主(2016-05-27):
我用M051BSPv3.01.001\M051BSPv3\SampleCode\RegBased\SPI_Loopback把SPI的IO口改到M058ZBN的SPI1,用示波器量SPISS1和SCLK1有波形,但MOSI_1没有,请问大侠们,大概是哪问题?

网友:
你怎么改的,官方提供的例程没有针对那个的吗,还需要改,第一次听说啊。另外你要搞的那个端口有木有是SPI的接口。

网友(2016-07-30):
最后这个配置好了没,都需要调整哪些东西啊

网友A:
现在出新版本了,可以试试。

网友B:
试试接设备能用不,别调试时候测,重启全速运行。

网友C:
那个端口的初始化应该没有配置正确,漏了什么

网友D:
发完一帖后,就消失了,也不回来说说怎么样了。

网友(2017-06-16):
有大神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