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温电路 求大神帮忙分析下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5-27):
没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一个桥式电路,加仪表放大吗?
传感器PT100是3线的,2-3之间有2根导线,1-3之间有2根导线和PT100电阻。 ...

是 我知道桥式电路 但是我是一个电路小白  关于这个放大电路怎么计算有点莫名其妙  所以麻烦您介绍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 我知道桥式电路 但是我是一个电路小白  关于这个放大电路怎么计算有点莫名其妙  所以麻烦您介绍下 ...

那你要看这个器件的数据手册了,标准的差分仪表放大电路,增益是RCT12设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要看这个器件的数据手册了,标准的差分仪表放大电路,增益是RCT12设定的。 ...

主要还是 这个运算过程 不怎么了解 能否详细说下  我对于运放 是有点小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还是 这个运算过程 不怎么了解 能否详细说下  我对于运放 是有点小白 ...

这是典型的仪表差分放大电路,看内部等效电路,这个还是看教科书比较好,全面详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就一个桥式电路,加仪表放大吗?
传感器PT100是3线的,2-3之间有2根导线,1-3之间有2根导线和PT100电阻。 ...

请教下,PT100对应的另一个桥臂那里,为什么选150欧电阻?选100欧不好吗?

网友A:
这个电路选多少,需要考虑:
最低温度、最高温度,对应的输出电压范围。
我不知道这个仪表运放的输入和输出是什么关系,输入的极性,输出的范围。
如果最低温度对应0V输出,最高温度对应VCC输出,则中间温度对应VCC/2
这样分析,150欧姆可能是中间温度,电桥输出0,运放输出VCC/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典型的仪表差分放大电路,看内部等效电路,这个还是看教科书比较好,全面详细。 ...

谢谢啦  我也是刚进这块 好多东西都不清楚 不知道大神能否加个QQ  有什么不懂 我也好及时向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