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求教:无刷电机SPWM驱动,SPWM数据该如何生成

楼主(2016-05-27):
请教大神们,采用SPWM(规则对称采样法)方式驱动无刷电机时,该如何生成SPWM数据呢。

楼主:
已搞定,自己顶一下

网友A:
spwm很好搞定,但svpwm比较难!可以弄个sin表和cos表,将方波替换为弦波!角度的话可以用速度估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pwm很好搞定,但svpwm比较难!可以弄个sin表和cos表,将方波替换为弦波!角度的话可以用速度估算! ...

你的意思是 SPWM 是查表 做的简易正弦波?
SVPWM 是FOC最后一步?

网友C(2016-08-02):
SVPWM和SPWM相比,本质上就是电压利用率提高了,现在基本都是SVPWM了,实现也不难,只要timer支持中央对齐模式

楼主(2016-10-20):
引用 网友C:
SVPWM和SPWM相比,本质上就是电压利用率提高了,现在基本都是SVPWM了,实现也不难,只要timer支持中央对齐 ...

,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wm很好搞定,但svpwm比较难!可以弄个sin表和cos表,将方波替换为弦波!角度的话可以用速度估算! ...

感觉写起来还是有点麻烦呢

网友D(2017-09-06):
楼主,最后如何生成SPWM数据的,求指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后如何生成SPWM数据的,求指导!

可以用公式 或者去下个小软件生成SPWM数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后如何生成SPWM数据的,求指导!

论坛里很多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highlight=SPWM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论坛里很多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2856&highlight=SPWM

谢谢楼主分享的链接,很好的资料,先去学习一下。后续有问题再请教,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论坛里很多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2856&highlight=SPWM

谢谢glasssky分析的资料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