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LM358 差分放大电路遇到一个问题 请教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5-27):
这个放大 应该是(200+10)/10=21 ,才对吧?为什么输出不对呢?

楼主:
lm358失调电压2.9mv~~放大后,差分减完,放大的就不对了~~

网友A:
你自言自语,连图都看不到。

网友B:
(U1-U2)*(200+10)/10=...

网友C:
不是计算公式的问题, 这里由于信号太小, 失调电压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另外, 不知道还有没有共模范围问题的影响

网友:
也可能是共模干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