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5.00元(功能说明)
【变废为宝】+笔记本电源改造移动电源

楼主(2016-05-27):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旧笔记本电池变身移动电源全过程,还是大容量移动电源哦……

楼主:
首先说明一下:
1、改装此类电池需要有一定的笔记本电池基本知识,并且恰好有一块不用的笔
记本电池,其他带保护板的锂离子电池也行。 (如若没有旧电池又想折腾的网友
可去二手市场淘)
2、改装需要有一定电子技术基础,需要焊接、组装,还需要一点点计算、调试。
3、本文仅针对锂离子可充电电池(Li-ion)而论,早期的镍氢电池(Ni-MH)、 镍
镉电池(Ni-Cad)因充电方法不同,最好不要使用

楼主:
下面准备材料:
1、笔记本电池
2、移动电源外壳
3、电源开关
4、锂离子电池充电模块
5、带 USB 输出端口的5V 降压模块
6、电线若干
7、2片0.3mm 厚铜片

楼主:
下图最下方是带 USB 输出端口的5V 降压模块,输入电压7-24V,输出电流大于3A,比一般的充电器可是大不少哦!电流大了充电速度也快一点。转换效率也是大于95%;上图最上方的小黑零件是笔记本电源适配器配套的插座。

楼主:
0.3mm 厚铜片,弯折成如图所示:

楼主:
两个弯折的铜片,卡到笔记本电池插座中取电,电池的输出接点需要摸索测试才知道,反正两个电压最高的接点就是,需焊接的。

楼主:
组装前全家福:

楼主:
充电模块的调试:
首先确定充电电流,对于容量为4400mAh 的电池,充电电流从1A-5A 都没问题,
因充电模 块输出5A 时需要接散热器,所以暂时确定为2A,调试方法是将输出电
压调至5V,然后用电流表接输出端,调整可调电阻使输出电流为2A,在15V,2A
输 出时,模块转换效率可达95%。
充电模块的输出电压需根据笔记本电池电压来算, 由于各个厂商电池电压标称不
一致,但单个电池充 饱的截止电压不变,所以需要将电池电压折算成电池串联
数,一般笔记本电池为6节、三串,或者8节、四串,也就是说,6节电池两两并
联后再三个串联,这样以 单节电池标称3.6V 算,三串后的电压是10.8V,4串后
的电压是14.4,我的电池标称电压为14.8V,那么就是单个电池标称3.7V 的4串
的,这 样可以确定充电的截止电压为4.2*4 = 16.8V,如果是3串的电池,那么充
电截止电压为12.6V,然后我们可以调整模块的另一个可调电阻,用万能表测量
输出端电压,使输出电压达到我们的要 求,这里输入电压为20V,输出电压为
16.8V。输入电源可用笔记本电源适配器,19-24V 均可,目前绝大部分笔记本电
源适配器都在这个范围。当然, 接口需要配合。

网友A:
恩,不错,挺好的想法

楼主:
为电源输入输出、电源开关打孔安装:

楼主:
布局、打孔完毕,开始组装:

楼主:
组装完成:

楼主:
充电效果:

楼主:
边充电边给另一个移动电源充电:

网友B:
太拉风了

网友C:
还行   这个容量不错 充电次数看来够劲

网友D:
除了个头,其他没毛病

网友E:
19楼说的对

网友F:
可惜我的笔记本电池是长条形的,像个棍子,不妥。

网友G:
牛,就是安全性和易用性有待提高

网友H:
人类之间为何要互相伤害。。。0.0

网友I:
曾经把坏的笔记本电池拆出来后想着如何再利用下,后来还是扔了。。

网友J:
给塑料盒子点个赞

网友K:
  学生党~~~~~  停电后的神器么

如果只是最大输出5V2A 建议, 串联改并联,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出容量,充电模块也便宜,

笔记本的电池一般都被压榨得比较干寿命见底~~~~~~。

网友L:
要是有个电压显示就好了,

网友J:
标题错误    应该是电池   非电源。   电源一般理解是适配器那个坨坨。

网友M(2016-06-27):
乃真是个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