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pringtf 函数打印不出%X的数据

楼主(2016-05-27):
最近在调RF板,想让它打印出调试信息使用串口打印调试信息, 代码就这样     unsigned char buf=0;
printf("卡片序列号为:\n");//    while(g_ucTempbuf[i]!='\0')
//    {
      printf(" %x ",g_ucTempbuf[0]);
      printf("\nbuf= %x",buf);
//      i++;
//    }

打印出来的信息如图,而且重启后buf = 的值还会变,根本不是buf 的实际值

网友A:
printf("\nbuf= %x",buf);这个buf不是一个数对吗?那就不能这样打印,要加一个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intf("\nbuf= %x",buf);这个buf不是一个数对吗?那就不能这样打印,要加一个循环 ...

有循环的,数据都是一样的, 我试着单独打印一个也是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循环的,数据都是一样的, 我试着单独打印一个也是错的

那你调试看下到你打印哪儿buf数据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调试看下到你打印哪儿buf数据对不对

前天突然解决了,没有加 C 标准的输入输出库,,加上就没问题了,可还有个问题为什么可以打印出字符,这个16进制的就打不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