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线采集的算法

楼主(2016-05-27):
现在在做一款气体检测的产品,输出的参数波形是个曲线,软件有没有好的算法,可以将精度提高,
分段处理的话,有些地方的精度还是不会太高。
具体的数据波形图下图:

网友A:
很象积分电容的充电曲线。

网友B:
纪录大量的数据点写进EXL表格,做一个多次公式看看逼近效果好不好.

网友C:
精度不高的地方细化分段,不要用直线拟合,选择合适的曲线拟合。

网友A:
如果横轴“气体浓度”参照RC编排,电容充电计算公式是现成的。

网友D:
不可以用查表法吗?

网友E:
使用最小二乘法做曲线拟合

网友F:
离散值就查表,连续值查表就算分段线性。

网友G:
excel 可以做曲线函数,把函数扔进软件就ok啦;

网友H:
拟合就行了

网友I:
没遇到这样的问题,查表法应该能行

网友J:
分段曲线拟合!

网友K:
都说曲线拟合,到底怎么做呢?

网友H:
用MATLAB拟合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MATLAB拟合就行了。

昨天采了几组数据,用MATLAB拟合了一下,效果不错,精度能到0.5!

楼主:
引用 网友L:
to LZ:

插值,可以考虑二次插值,如果线性插值不够的话。

不明白什么叫插直,能不能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to LZ:

插值,可以考虑二次插值,如果线性插值不够的话。

什么是插直?

网友L:
如果数据准确但点数较少,两数据点间的“空隙”可以采用某种方法插入数据,这就是插值。

如果数据是含随机涨落的测量数据,且知道理论模型,则可以采用最小二乘拟合得到相应的参数。但若理论模型都没有,则只能考虑多项式拟合,结果未必很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