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的理解,到底如何理解呢

楼主(2016-05-27):
(无正文)

网友A:
主要看应用场合了

网友B:
电路设计中,地是一个很大的平面,作为参考点的话,它可以存储足够多的电荷,相当于一个很大的湖泊,对于电路中电压的波动能够很好地缓解,就像湖泊对河流中汛期是河水的缓冲。

网友C:
电路的地是参考点,和大地是两回事,大地更多的是用于设备/人体的保护(这个主要和我们现有的市电供电模式有关),具体的可以参考 CAD布局布线等等原理

网友D:
1、隔离变压器出来的“地”,是工作“地”,提供一个基准电位
2、机箱连接到大地的”地“,是保护“地”,也叫安全“地”
3、开关电源输入端的”地“和隔离后的”地“,不是同一个“地”

网友E:
一般分为模拟地和数字地,两种地是分开的

网友F:
有三种基本的信号接地方式:浮地、单点接地、多点接地。
1 浮地 目的:使电路或设备与公共地线可能引起环流的公共导线隔离起来,浮地还使不同电位的电路之间配合变得容易。 缺点:容易出现静电积累引起强烈的静电放电。 折衷方案:接入泄放电阻。
2 单点接地 方式:线路中只有一个物理点被定义为接地参考点,凡需要接地均接于此。 缺点:不适宜用于高频场合。
3 多点接地 方式:凡需要接地的点都直接连到距它最近的接地平面上,以便使接地线长度为最短。 缺点:维护较麻烦。
4 混合接地 按需要选用单点及多点接地。
PCB中的大面积敷铜接地 其实就是多点接地 所以单面Pcb也可以实现多点接地

网友G:
地只是一个参考点而已,电源是偏离参考点的电压。

楼主(2016-09-25):
基本上一个板子的地处理不好,板子就废了。

网友H:
你好,要做EMC检测,模拟地和数字地怎么连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