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矩阵键盘 多个按键 同时按下 的扫描处理程序

楼主(2016-05-27):
如题 这个功能该怎么实现 求 一个算法 或者流程图
同时按下 是指 有顺序的同时按下

网友A:
有顺序又何来同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顺序又何来同时?

第一个按键 没松开 ,第二个又按下了,就是同时 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按键 没松开 ,第二个又按下了,就是同时 啊

这样的话给每个按键分配一个变量,记录按住的时间就可以了吧

网友B:
这个你确定可以按你说的同时有顺序的按下??我感觉根本不可能,要是两个按键同时按下还有可能,超过两个根本是不可能的,超过两个同时按下就没有办法判断是那个按键按下了(四个特殊情况除外)

网友C:
记录按下,松开状态,然后分析指定的要求即可,比如按键一按下了,进入一个状态,然后二又按下了,进入状态二,如果一按下后又松开了进入初始状态

网友D:
逐个扫描就可以检测出所有按下的按键。例如检测SW1:
1.所有按键检测IO配置为高阻输入模式,无上拉下拉;
2.STR1 上拉电阻输入模式;
3.STC1 下拉输出模式。
若STR1检测到低电平说明SW1为按下状态。
这样就可以检测出所有按键状态了。
当然,为了提高按键的扫描速度可以先整体快速判断大体按下的按键位置,再单独对这部分可能按下的按键单独进行扫描。

网友E:
行列扫描

网友F:
如果是单个按键的按下,你可以采用行列反转扫描的方式,便可得到键值
如果要分辨多个按键按键,那就采取逐行扫描,得到键值,加上缓冲数组,就可以了,最后对数组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