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NE555,调节占空比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5-27):
附件

网友B(点评):
这个没有楼主图调节范围宽,而且调节占空比,输出频率会改变。楼主电路可独立调节占空比,不影响频率。

网友B:
减小R1、减小电容103p,增加PWM占空比调节范围。

楼主(点评):
减小R1可以起作用103P那只电容减小之后没有什么变化...R1减小之后会带来R1上面功耗增加的问题...郁闷了.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专用的产生PWM信号的芯片?

楼主:
我测试,这个电路确实可行,调整电位器的时候频率会有变化.可以调整参数控制在合适的范围.最小接近0%,最大100%,多谢了.

楼主:
后来想用单片机来搞得,还要处理单片机的电源,弄起来也麻烦,最终还是采用了你这个方案,加了个运放做了个比较器,解决了不能调到0%的问题.

网友A:
“节省每一个铜板为了革命”。附件电路更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省每一个铜板为了革命”。附件电路更省钱。

多谢.我验证看下可行不.

网友A:
   这样设计是基于:CON端的电位是电容充放电的的转换点,如果高于输出矩形波的最大电压或者低于“地”,则电容无法转换,out端就停在高位或低位,即100%或0%。这样电路就简单可靠。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