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8BYJ-48这个步进电机书上说步进角是11.25度,怎么总...

楼主(2016-05-27):
28BYJ-48这个步进电机书上说步进角是11.25度,而我怎么总感觉是15度呢?很明显图中所示

网友A:
11.25度是32步一圈,15度是24步一圈,你只能分析或做出来计算一下它转一圈的步数才能确定.
我们也碰到过说明书有错的情况,包括我自己做的部分说明书也会有错.

网友A:
还有一个办法,但可能会不准。
用手拧步进电机的轴,一般转起来是卡顿的,而且一般情况下卡顿一下即是一个步进的角度,数一下转一圈卡顿几下就知道角度了,但有些特殊的电机不对应的,还有一些没有明显的卡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25度是32步一圈,15度是24步一圈,你只能分析或做出来计算一下它转一圈的步数才能确定.
我们也碰到过说明 ...

您好,首先谢谢您的回答。我是通过原理图分析出来的,那个两个夹角是15度,可能它走一步并不会正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