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不加电压会怎么样

楼主(2016-05-27):
如图  三极管旁边的二极管是保证截止时为地-0.7V  但是导通后会怎么样啊。。。  求教

网友A:
“三极管旁边的二极管是保证截止时为地-0.7V ”
三极管截止时其集电极不是对地-0.7V。

网友B:
起保护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逆向电压的保护,跟三极管导不导通,没影响。

1,哪来的“逆向电压”?
2,什么“逆向电压”需要保护?

3,岛上股市怎么样?A股可是熊霸天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要问楼主。2.三极管CE间有逆向电压时。3.没玩股票不晓得。

不可以的。还是要从物理机制考量,电源为正的情况下,普通的开关(没有换向功能的)绝对产生不了负电压。

楼主:
这个是bts5008 外围电路的。。。看不懂来问。。。

网友F:
D98导通后,开关BTS50085关断、不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