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6卡住了,帮忙看看

楼主(2016-05-27):
刚开始学习msp430,装上了ccs6,想看例子的时候卡住了,帮帮忙,谢谢!!!
老半天了,

网友A:
奇怪的问题,你打开ti的官网慢不慢?
你安装ccs的时候,安装mspware了吗?安装了mspware就是从本地加载程序。没有的话就是从ti的服务器下载,会比较慢。

楼主:
mspware我下载下来装了呀,480多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mspware我下载下来装了呀,480多兆呢

单独安装的?不是和ccs一块安装的?
单独安装的需要把mspware的packages添加到ccs

楼主:
就是装完ccs后,在它的那个app center里面下载安装的

网友B:
那就重新启动下你的电脑的,还有看下你的例程存放路径的对不对的

网友C:
应该不会吧

楼主:
单独下了mspware,装上,设了路径,还是不行,
不知是不是我下的版本有问题

楼主:
重新从官网下了5.4版本,可以了不卡了!

可是新的问题来了:5.4里没有2955!!!!!

网友D:
你的电脑配置怎么样的

网友D:
还是用ccs5版本吧

楼主:
准备装6.1.3试试

网友A:
安装的时候记得选上mspware,安装完ccs会自动下载安装mspware。就不需要再去app center里面下载安装了。

楼主:
终于弄好了,装上了

网友E:
应该是你的电脑配置问题了。

网友E:
建议更换低一点版本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