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如何用STM8单片机IO口模拟串口通讯

楼主(2016-05-27):
如何用STM8单片机IO口模拟串口通讯,有列程吗

网友A:
不是自带的就有串口通信?百度一下很多关于模拟串口的例程移植一下就好

网友B:
没有例程,可以参考网上的51模拟串口

网友C:
定义2个IO脚,用定时设置对应波特率的一个位产生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