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407定时器驱动EC11编码器 无法计数求指导

楼主(2016-05-27):
使用TIM4编码器模式驱动EC11,初始化函数如下
void EC1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使能TIM4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EC11A MOD B 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普通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上拉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定时器4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2;                                                                                                    //抢占优先级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2;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中断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333;                                                                                                    //设定计数器重装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4时钟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TIM_CKD_DIV1;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4, TIM_EncoderMode_TI12,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Polarity_Rising);        //使用编码器模式3,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将结构体中的内容缺省输入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1;                                                                                                    //选择输入比较滤波器
        TIM_ICInit(TIM4, &TIM_ICInitStructure);                                                                                                    //将TIM_ICInitStructure中的指定参数初始化TIM3

        TIM_ClearFlag(TIM4, TIM_FLAG_Update);                                                                                                    //清除TIM3的更新标志位
        TIM_ITConfig(TIM4, TIM_IT_Update, ENABLE);                                                                                                    //开启TIM3更新标志使能

        TIM_SetCounter(TIM4,0);                                                                                                    //

        TIM_Cmd(TIM4, ENABLE);                                                                                                    //启动TIM3定时器
}
初始化结束后再main中循环读取计数器的值,但是没有变化
int main(void)
{
//  u8 i;
        u32 n_Counter;
        delay_init(168);

        KEY_Init();
        EC11_Init();

    while (1)
    {
//                        i=KEY_Scan(1);
                        n_Counter = TIM_GetCounter(TIM4);
                        n_Counter =n_Counter;
                        delay_ms(500);
    }
}
循环读取计数器的值,但是没有变化
示波器能看到输入引脚的波形   波形没问题
原理图如下
求各位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