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单片机AD转换的结果如何转换为电压?

楼主(2016-05-27):
(无正文)

网友A:
ad捕获值比上ad精度值得到的比值,
再乘上参考电压(一般是2400mv或3300mv),
这样就可以得到电压了。

网友:
物理量回归

网友B:
LZ的意思是要输出电压值呢还是要转化成电压值

网友C:
取出来的值和参考电压按比例分析即可,如10位ADC,最大是1024,如果读出 512,就是参考电压的一半。

网友D:
Voltage =code / 1024*Vref (若是10位ADC时 ),Vref 为基准电压值

网友E:
我看回复的

网友F:
不建议使用楼上的例子,ADC转换得到的结果,无非都是存在内存里的,其主要表现为二进制形式,总归来说1位代表多大的电压?
比如一个12位的ADC,其对应关系如下
    4096-----> 3.3V
那么1位就是0.000805V也就是约等于0.8mV。这样用乘法比用除法不是更好?而且你还可以不用float来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