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吐血求教stm32+rs485问题

楼主(2016-05-27):
小弟是这样的。stm32串口1通过485给电脑发数据正常。
但是我用串口调试助手给单片机发数据。发现一直进入串口1中断。刚上电的时候不进入。只要是我一给单片机发送就一直在串口中断里、。
下面是代码:、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µÀÉèÖÃΪ´®¿Ú1ÖжÏ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ÖжÏÕ¼Ïȵȼ¶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ÖжÏÏìÓ¦ÓÅÏȼ¶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ò¿ªÖжÏ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1_init(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TXE,DISABLE);   //DIS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8 startdata =0;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IDLE) != 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rdat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if((rdata!= 0x03)||(RxCounter1!=0))         //
                if(RxCounter1 != 0)        //
         {
                if(startdata!= 1) //??????????
                {
                        RxCounter1 = 0;
                        return;
                }
                if(RxCounter1 > 8)//??????
                {
                        RxCounter1 = 0;
                        startdata = 0;
                        return;
                }
                if(RxCounter1==1 && rdata!= 0X03)
                {
                    RxCounter1 = 0;
                        startdata = 0;
                        return;
                }
                if((RxCounter1 == 2) &&(rdata!= 0))        //??????,???
          {
                        RxCounter1 = 0;
                        startdata = 0;
                        return;
                }
         if((RxCounter1 == 3) &&(rdata!= 0))        //??????,???
          {
                        RxCounter1 = 0;
                        startdata = 0;
                        return;
                }
         if((RxCounter1 == 4) &&(rdata!= 0))        //??????,???
          {
                        RxCounter1 = 0;
                        startdata = 0;
                        return;
                }
                 if((RxCounter1 == 5) &&(rdata!= 1))        //??????,???
          {
                        RxCounter1 = 0;
                        startdata = 0;
                        return;
                }
                RX_BUFF1[RxCounter1++] =rdata;

        }
        else
        {
                //????
                RX_BUFF1[0] = rdata;
                RxCounter1 = 1;
                startdata = 1;
        }

        }

楼主:
这是电路图

网友A:
不清标志肯定一直进

网友B:
哎,挂上jlink,看看标志位的值就知道了,另外还要注意一个错误中断,好好看datasheet。

网友C:
是不是中断溢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标志肯定一直进

这程序是我在别的产品程序爬下来的,原封不动。  倍的产品出货n++++了。他一点问题没有。
现咋ieh原来的区别是 串口用在485上了,原来是ttl。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中断溢出了

愿闻其详

网友D:
TXE中断不可以一开始就使能的。
因为它在没有数据的时候就是活动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TXE中断不可以一开始就使能的。
因为它在没有数据的时候就是活动状态。

我也没有一开始就是能tx中断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没有一开始就是能tx中断啊

邵瑞。。。。没有仔细看。
你用RXNE中断,但ISR里面检查的是IDLE信号,这样是不是可靠。。。。。???

网友E: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IDLE) != RESET)

改成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网友F:
查下你SET1管脚的电平有不有变化吧,是不是一直处于发送使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IDLE) != RESET)

改成

改了 还是一样。只要一给单片机发数据。单片机就一直进入串口中断。也不进入if里面。我用的是485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下你SET1管脚的电平有不有变化吧,是不是一直处于发送使能了?

我一上电就设置成低电平。接收模式、。这时候不给单片机发数据。单片机还不进串口中断。
只要是一给单片机发数据。就一直进中断。也不进if里面。一直进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邵瑞。。。。没有仔细看。
你用RXNE中断,但ISR里面检查的是IDLE信号,这样是不是可靠。。。。。??? ...

改成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了
还是一样,。

楼主:
中断里的接收改成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rdat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竟然突然好用了。
stm32就是让人捉摸不透。用起来很担心。就好像突然打通了 六脉。奶奶的。再这样不敢用stm了。

网友D:
有个ORE信号,似乎和RXNE有关联,有时候它不能忽略

网友D:
如果不能正确处理一些必要的信号,用哪家的MCU都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能正确处理一些必要的信号,用哪家的MCU都会有问题。

应该是stm32功能太复杂。对有些模块的操作不熟悉。

不如其他8位单片机就几个寄存器。挨个看看就是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改了 还是一样。只要一给单片机发数据。单片机就一直进入串口中断。也不进入if里面。我用的是485通讯。 ...

你确定改对了?
代码里也没看到溢出中断的处理……
建议直接看一下库、IAR或Keil里面自带的串口中断例程

网友H:
stm32的库函数,我感觉不好用,仿真看寄存器值,总感觉不对,后来改成直接操作寄存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