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 复位脚加了上拉,上电后还是一直低,难道买到假货了?

楼主(2016-05-27):
应该不是线路连接的低级问题,我量了电源和地,都是正常的,怎么NRST一直会低电压?以至于STLINK无法通讯,请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A:
可能这批买的芯片有质量问题吧

网友B:
接地的电容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地的电容会不会有问题?

万用表测量了没有短路现象

网友C:
管脚或内部内阻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脚或内部内阻小。

IC 如果正常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啊?还有其他可能吗?

楼主:
重新订购IC,等验证结果

网友D:
换别家的试试

楼主:
问题解决,3.3V有尖峰毛刺,加个10uF去藕电容解决,呵呵,偷懒没用示波器真难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