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查表程序

楼主(2016-05-27):
在用51单片机中,有一个查表字 DB  x x x x x   ,用了STM8之后也想找个相同功能的,把程序 8000-9FFF 之间的空间留下3K,做查表用。求这个子程序例子,C也行,最好汇编!

网友A:
用C也好做,你先通过宏定义该程序空间,然后通过指针存储读取数据。

网友B:
直接上const,哪有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