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0515S-2W模块时候需要将OV接地吗?

楼主(2016-05-27):
使用A0515S-2W模块 输入5V输出正负15V需要将0V接地吗?

楼主:
还有滤波这样子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滤波这样子可以吗?

      您好,A0515S-2W产品是输入输出隔离型电源模块,如果将0V接地,则破坏模块的隔离性能,如果您的系统要求电源需要隔离的话,建议0V不要接地。
      关于滤波电路,则需要看您系统的具体要求,您选择的是±15V的输出电压,是否应用于运放等小信号电路中,如果是用于运放等高精度器件的供电,建议您在输出端再外接10uF左右的电解电容进一步滤波。

如有其它疑问,请直接联系金升阳FAE人员,电话:020-38601850-8701

谢谢。

网友B:
还是不要连接在一起的好。

网友B:
你的0V是不是要跟其他电源进行隔离?

网友C:
还是不要这样设计的。

网友C:
影响整体电路的e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A0515S-2W产品是输入输出隔离型电源模块,如果将0V接地,则破坏模块的隔离性能,如果您的系 ...

你好,那我要把电源接到板子上,OV是不接还是接到板子的地上? 24V是相对于输入的地还是O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要连接在一起的好。

你好,那我要把电源接到板子上,OV是不接还是接到板子的地上? 电压是相对于输入的地还是OV。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那我要把电源接到板子上,OV是不接还是接到板子的地上? 24V是相对于输入的地还是OV。 ...

还有,我想用两个电源分别供电给两个芯片。两个ov 可以接一起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我想用两个电源分别供电给两个芯片。两个ov 可以接一起吗?

你是要共地吗

网友D:
你看看7805 7905的设计,都是0v参考

网友E:
你是要做一个基准参考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那我要把电源接到板子上,OV是不接还是接到板子的地上? 电压是相对于输入的地还是OV。 ...

电源还是要连接到地的。

网友F:
还是选择不要连接了吧

网友F:
楼主的电路是不是基准电路

网友G:
需要接地,电源的地线。

网友G:
一般都是变压器的地线上。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好,那我要把电源接到板子上,OV是不接还是接到板子的地上? 24V是相对于输入的地还是OV。 ...

接在地上。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好,那我要把电源接到板子上,OV是不接还是接到板子的地上? 24V是相对于输入的地还是OV。 ...

一般用的隔离电源呢。

网友F(2016-06-28):
基准电压还是一样的。

网友I:
你说的共地是指隔离电源吗

网友I:
如果是隔离电源就不要共地了。

网友:
楼住的电源接地了吗

网友:
0V的基准都是一样的。

网友J:
隔离电源吗

网友J:
连接了0V可能影响电源

网友K:
隔离电源还是不要用的好。

网友K:
这样的电源隔离特性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