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TIM1_CH4N在哪个引脚

楼主(2016-05-27):
请教大神TIM1_CH4N在哪个引脚
在datasheet 中发现有两个TIM1_CH4N, PC4和PD7 但没有TIM1_CH4N,是不是出datasheet是搞错了??

还是???????、

网友A:
TIM1_CH4 和TIM1_CH4N吧?楼主是不是看错了。

网友A:
楼主看的哪个文档的,啥都不说,不知道去哪个帮你看。

网友B:
1/2/3有N,4没有

网友C:
没有TIM1_CH4N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M1_CH4 和TIM1_CH4N吧?楼主是不是看错了。

有两个TIM1_CH4 没有TIM1_CH4N

楼主:
为什么有两个TIM1——CH4,  没有TIM4_CH4N, 是不是 设计有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的哪个文档的,啥都不说,不知道去哪个帮你看。

STM8S105C4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有两个TIM1——CH4,  没有TIM4_CH4N, 是不是 设计有缺陷?

两个可能是为了避免管脚被其他功能占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有两个TIM1——CH4,  没有TIM4_CH4N, 是不是 设计有缺陷?

1、并没有两个TIM1_CH4,只是TIM1_CH4可能出现在两个脚位,其中有个tim1_ch4的标注是加了【】的。但每次只能用一个脚。
对于加[]的功能脚必须通过配置 option 选项字节才能生效。关于此话题,可以看看
STM8 MCU管脚的识读 与 AFR功能简介
2、没有TIM4_CH4N 也不能说有缺陷。它设计CH1N/CH2N/CH3N是为了满足三相马达互补驱动需要而设计的,所以没有CH4N.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并没有两个TIM1_CH4,只是TIM1_CH4可能出现在两个脚位,其中有个tim1_ch4的标注是加了【】的。但每次只 ...

谢谢,你研究的很深,向你学习,你是哪儿?愿意接项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可能是为了避免管脚被其他功能占用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研究的很深,向你学习,你是哪儿?愿意接项目不?

共同学习!

网友D:
设计CH1N/CH2N/CH3N是为了满足三相马达互补驱动需要而设计的,所以没有CH4N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CH1N/CH2N/CH3N是为了满足三相马达互补驱动需要而设计的,所以没有CH4N

知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