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窗口对信号频谱分析的影响?

楼主:
1)书上对阶跃信号进行傅里叶变换,是先乘一个衰减因子,然后积分出来之后,再让衰减因子趋近于1; 下图是一个非理想的阶跃信号(上升沿需要一定的时间),在频谱仪中,采样时间不可能无限长,那肯定就有个时间窗,那会不会测出来的频谱不准确呢?
2)非理性的阶跃信号,是非周期信号,信号稳定到一个电压后,相当于直流,那傅里叶变换出来的频谱分量,是一直存在吗?如果不是,那这些频谱分量随着时间进行,是如何变化呢?

网友A(2016-05-28):
时域和频域加权而已,避免传统傅里叶分析必须全时域和频域平权处理的缺陷。

网友B:
不管你输入的信号是不是周期信号,只要你进行有限长傅里叶变换,它就会把你输入的这一段信号当成某无限长周期信号的一个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域和频域加权而已,避免传统傅里叶分析必须全时域和频域平权处理的缺陷。

...

时域和频域加权?可以再详细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你输入的信号是不是周期信号,只要你进行有限长傅里叶变换,它就会把你输入的这一段信号当成某无限长周 ...

那非周期信号,岂不会当成了周期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时域和频域加权?可以再详细一点吗?

就是时域或频域内的一个特定范围内用某个特定的权重函数乘上原信号以突出所感兴趣的那个特定范围内的信号。相应的权重函数通常被称为窗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非周期信号,岂不会当成了周期信号?

这是周期延拓,即将某个特定时域范围以内的信号内容周期性地延拓到那个特定时域范围之外而得到的一个延拓的周期函数。这样一来,其频谱将会分裂成离散的“点”。如果进一步将信号的频域按某个特定范围作周期延拓,那么信号的时域也将分裂成离散的时间“点”。如此,就成了离散傅里叶分析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非周期信号,岂不会当成了周期信号?

没错,

网友C:
这个非理想阶跃信号大概是这样一个频谱

实际上是以下周期延拓出来的信号的频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