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大功率LED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6-05-28):
要驱动12或者16个5050封装的6pin红绿蓝三色灯,每个三色灯的总功率大概1.5W。
每一种颜色的灯都是同时点亮或者熄灭。由于结构问题,灯板上只能引出4pin线束到主控板,4pin线分别接R,G,B以及+24V(或者GND)。电源只有直流24V。
请教一下应采用何种驱动方式?求推荐

楼主:
求高手啊

网友A:
可以用三极管驱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三极管驱动啊

假设用12个三色灯,那把所有的红灯都串起来用三极管驱动是不是24V的电压不够?
如果先两个并联,再6组串联,采用三极管驱动,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B:
每个三色灯的功率最大是1.5W,如单灯压降为2V的话,可将它们全串,直接接+24V,每组颜色的灯再串接功率场效应管,由控制口控制场应用管的栅极进而控制每组灯的通断。

网友C:
每个板,分控的MCU  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三色灯的功率最大是1.5W,如单灯压降为2V的话,可将它们全串,直接接+24V,每组颜色的灯再串接功率场效 ...

那假如单灯压降大于2V呢,两两并联,6组再串联,再用你说的方式控制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板,分控的MCU  不就行了,

控制部分好说,主要是驱动部分,假如12个三色灯,每个单色灯的压降大于2V的话,电源只有24V,那就不能12个直接串联,改用几个并联再串联的话是否可行?

网友D:
应该采用并联方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控制部分好说,主要是驱动部分,假如12个三色灯,每个单色灯的压降大于2V的话,电源只有24V,那就不能12 ...

如果你是 RBG  全彩 应用, 就不能串联, 这个同一路上的灯  电压有差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设用12个三色灯,那把所有的红灯都串起来用三极管驱动是不是24V的电压不够?
如果先两个并联,再6组串 ...

可行,算好电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