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请问可否实现不同按键选择不同代码段实现不同功能?

楼主(2016-05-28):
要做测试工装,我的目的是实现不同按键选择不同功能,以达到同一个控制板复用,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这样的功能:按住某个键,控制板上电开机,检测这个键的电平,选择进入对应的功能(如果控制板上电时,没有检测到有按键按下,那就保持上次的按键状态,使用之前的代码功能),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在下单片机只是多年前接触过51开发板,没做过实际产品,谢谢。

楼主:
请各路高手不吝赐教,再次感谢。

网友A:
这个当然可以啦, 看你的软件对这个按键怎么处理了, 办法是很多的.
比如通过按键改变内部的状态标志, 通过设别这个标志来进入不同的程序或功能处理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当然可以啦, 看你的软件对这个按键怎么处理了, 办法是很多的.
比如通过按键改变内部的状态标志, 通过设 ...

嗯嗯,您说的有道理,请问可否在某个地址写入一个值,根据按键开关写入不同的值并保存,下次上电后,无按键动作就读取最后一次保存的值并执行对应功能?

网友A:
上电后读取, 那这个值就不能放在 SRAM 的变量里, 因为需要掉电保持
可以考虑在带电池的 BKP 寄存器里, 或者直接写到 FLASH 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后读取, 那这个值就不能放在 SRAM 的变量里, 因为需要掉电保持
可以考虑在带电池的 BKP 寄存器里, 或者 ...

嗯,非常感谢。

网友B:
完全可以。把配置写入flash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把配置写入flash就行。

嗯嗯,谢谢指教。

网友C:
用 51 就完全成以实现了~~~~~

  这些只是写判断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 51 就完全成以实现了~~~~~

  这些只是写判断了   ,

嗯嗯,是的,只是看现在STM32比较火,自己也想多接触一些新东西,所以想用STM32来做,后续还准备加上微电流采样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