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教485通讯时间转换问题

楼主(2016-05-28):
我是通过电脑和单片机之间进行485通讯。单片机接收到数据后开启485发送延时1ms后单片机川口路发数据。,发完数据后,延时1ms再把485芯片设置成接受。

我现在电脑端经测试最短不能少于20ms给单片机发一次数据,单片机可以发送正确数据给电脑。

我想问的是有没有办法缩短这个时间。因为我有100个分机。每个20ms的话就是2秒轮训一次。时间有点长。

网友A:
想速度快提高波特率和数据处理速度,还不行就换通信方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速度快提高波特率和数据处理速度,还不行就换通信方式吧

时间主要浪费在485收发切换上了。

像节省时间必须换can总线了。因为我的分机距离1000多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时间主要浪费在485收发切换上了。

像节省时间必须换can总线了。因为我的分机距离1000多米呢。 ...

用网络啊

网友B:
发送完后,延时1ms再把485芯片设置成接收,这个时间太长了。  不需要1毫秒,10uS就可以了,但必须要发送完毕。开启485发送延时1ms。。。也一样!时间长了!早期的89C51时,都是2-3个NOP。RS485的片子一般端口的频率都是30MHZ。即便是1MHZ,也只要1us。100个丛机挂在一条总线上也不合理!要分成多条,每一条10-20台。电脑上用一台8~16串口的服务器。以太网接入电脑。

网友C:
你的切换方法有问题!应该在发送中断完成后,立即切换为接受

网友D:
485芯片的datasheet都会给出ac参数,延时参照该参数,一般低速485片子数百纳秒到数微秒。

网友E:
还没有好好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F:
电脑端程序编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送完后,延时1ms再把485芯片设置成接收,这个时间太长了。  不需要1毫秒,10uS就可以了,但必须要发送完 ...

按说我现在就算单片机首发延迟一共2ms。但是电脑给单片机发送数据大于10ms应该足够485反应了的,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一旦电脑发送速度快于20ms,接收回来的数据就不正常。还有就是我是买的带光耦隔离的usb转485模块。是不是光耦降低了传输速度?

网友G:
RS485的片子一般端口的频率都是3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