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03官方例程low_power_demo遇到问题

楼主(2016-05-28):
每次我刚输入“9”时,程序就进入VLLS3,然后又直接从VLLS3中退出来了(没有其他操作,和唤醒信号,只用键盘发送了一个“9”)。现象如下:,求解释。

网友:
Running the LowPower_demo project.
Software Reset

*********************************************************

KL03 Power Manag
2016-05-28 13:43:26 erment Test, can test the Idd in all kinds of mode.
0.Run     mode
1.Wait    mode
2.PStop2  mode
3.PStop1  mode
4.Stop    mode
5.VLPR    mode
6.VLPW    mode
7.VLPS    mode
8.LLS     mode-->Not Suppo
2016-05-28 13:43:27 rt
9.VLLS3   mode
A(a).VLLS1 mode
B(b).VLLS0-1 mode -- POR ON
C(c).VLLS0-2 mode -- POR OFF

Please press reset button to wake up MCU for VLLS0 mode

*************************************
2016-05-28 13:43:27 *******************

Enter the key number to choose one mode:
2016-05-28 13:43:56 9

2016-05-28 13:44:06  LLWU configured pins PTB0 is LLWU wakeup source
LLWU PE1   = 0x00,    LLWU PE2   = 0x02
LLWU
2016-05-28 13:44:06  ME    = 0x00,    LLWU F1    = 0x00
LLWU F3    = 0x00
LLWU FILT1 = 0x00,
enter into VLLS3 mode--.

网友:
Running the LowPower_demo project.
[outSRS]Wakeup bit set from low po
2016-05-28 13:44:07 wer mode exit
[outSRS]SMC_PMPROT   = 0x22

[outSRS]SMC_PMCTRL   = 0x04

[outSRS]SMC_STOPCTRL   = 0x03

[outSRS]SMC_PMSTAT   = 0x01

[outSRS] VLLS3 exit

**************************************************
2016-05-28 13:44:07 *******

KL03 Power Managerment Test, can test the Idd in all kinds of mode.
0.Run     mode
1.Wait    mode
2.PStop2  mode
3.PStop1  mode
4.Stop    mode
5.VLPR    mode
6.VLPW    mode

网友:
7.VLPS    mode
8.LLS     mode-->Not Support
9.VLLS3   mode
A(a).VLLS1 mode
B(b).VLLS0-1 mode -- POR ON
C(c).VLLS0-2 mode -- POR OFF

Please press reset button to wake up MCU for VLLS0 mode

2016-05-28 13:44:07 ********************************************************

Enter the key number to choose one mode:
2016-05-28 13:49:02 9
LLWU configured pins PTB0 is LLWU wakeup source
LLWU PE1   = 0x00,    LLWU PE2   = 0x02
LLWU ME    = 0x00,    LLWU F1    = 0x00
LLWU F3    = 0x00
LLWU FILT1 = 0x00,
enter into VLLS3 mode--.

网友:
Running the LowPower_demo project.
[outSRS]Wakeup bit set from low power mode exit
[outSRS]SMC_PMPROT   = 0x
2016-05-28 13:49:02 22

[outSRS]SMC_PMCTRL   = 0x04

[outSRS]SMC_STOPCTRL   = 0x03

[outSRS]SMC_PMSTAT   = 0x01

[outSRS] VLLS3 exit

*********************************************************

KL03 Power
2016-05-28 13:49:02 Managerment Test, can test the Idd in all kinds of mode.
0.Run     mode
1.Wait    mode
2.PStop2  mode
3.PStop1  mode
4.Stop    mode
5.VLPR    mode
6.VLPW    mode
7.VLPS    mode
8.LLS     mode-->Not Support

网友:
9.VLLS3   mode
A(a).VLLS1 mode
B(b).VLLS0-1 mode -- POR ON
C(c).VLLS0-2 mode -- POR OFF

Please press reset button to wake up MCU for VLLS0 mode

****************************************
2016-05-28 13:49:02 ****************

Enter the key number to choose one mode:
2016-05-28 13:49:09 9
LLWU configured pins PTB0 is LLWU wakeup source
LLWU PE1   = 0x00,    LLWU PE2   = 0x02
LLWU ME    = 0x00,    LLWU F1    = 0x00
LLWU F3    = 0x00

网友:
LLWU FILT1 = 0x00,
enter into VLLS3 mode--.

网友:
Running the LowPower_demo project.
[outSRS]Wakeup bit set from low power mode exit
[outSRS]SMC_PMPROT   = 0x22

[outSRS]SMC_PMCTRL   = 0x04

[outSRS]SMC_STOPCTRL   = 0x03

[outSRS]SMC_PMSTAT   = 0x01

[outSRS] VLLS3 exit

网友:
*********************************************************

KL03 Power Managerment Test, can test the Idd in all kinds of mode.
0.Run     mode
1.Wait    mode
2.PStop2  mode
3.PStop1
2016-05-28 13:49:09 mode
4.Stop    mode
5.VLPR    mode
6.VLPW    mode
7.VLPS    mode
8.LLS     mode-->Not Support
9.VLLS3   mode
A(a).VLLS1 mode
B(b).VLLS0-1 mode -- POR ON
C(c).VLLS0-2 mode -- POR OFF

Please press
2016-05-28 13:49:10  reset button to wake up MCU for VLLS0 mode

********************************************************

Enter the key number to choose one mode:
2016-05-28 13:49:13 9
LLWU configured pins PTB0 is LLWU wakeup source
LLWU PE1   = 0x00,    LLWU PE2   = 0x02
LLWU ME    = 0x00,    LLWU F1    = 0x00
LLWU F3    = 0x00
LLWU FILT1 = 0x00,
enter into VLLS3 mode--.

网友:
Running the LowPower_demo project.
[outSRS]Wakeup bit set from low power mode exit
[outSRS]SMC_PMPRO
2016-05-28 13:49:13 T   = 0x22

[outSRS]SMC_PMCTRL   = 0x04

[outSRS]SMC_STOPCTRL   = 0x03

[outSRS]SMC_PMSTAT   = 0x01

[outSRS] VLLS3 exit

*********************************************************

KL03 Power Managerm
2016-05-28 13:49:13 ent Test, can test the Idd in all kinds of mode.
0.Run     mode
1.Wait    mode
2.PStop2  mode
3.PStop1  mode
4.Stop    mode
5.VLPR    mode
6.VLPW    mode
7.VLPS    mode
8.LLS     mod
2016-05-28 13:49:13 e-->Not Support
9.VLLS3   mode
A(a).VLLS1 mode
B(b).VLLS0-1 mode -- POR ON
C(c).VLLS0-2 mode -- POR OFF

Please press reset button to wake up MCU for VLLS0 mode

********************************
2016-05-28 13:49:13 ************************

Enter the key number to choose one mode:
2016-05-28 13:52:59 0
LLWU configured pins PTB0 is LLWU wakeup source
LLWU PE1   = 0x00,    LLWU PE2   = 0x02
LLWU ME    = 0x00,    LLWU F1    = 0x00
LLWU F3
2016-05-28 13:52:59  = 0x00
LLWU FILT1 = 0x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