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选择晶振还是晶体

楼主(2016-05-28):
x宝上都是20ppm,30ppm的,不管有源晶振还是晶体,实际使用中也没什么问题,现在想做精度高一点的,如运动控制,有必要用有源的吗?
32768也用有源的是不是就可以避开rtc启动问题了?

网友A:
运动控制 也应该不会对 20/30ppm 这个参数敏感吧.
相对于无源晶振, 有源晶振的稳定性应该高一些, 可选的频率范围宽一些. 其他应该没有啥区别

楼主:
插补的时候感觉同步有点问题,现在都是感觉了,没得检测,比如有源晶振稳定是指频差,温漂?

无源晶体的负载电容会对频率有影响,这算无源晶体的一个不稳定点(Fx = F0(1+C1/(C0+CL))^(1/2);)

网友B:
要求高的建议有缘,无缘的搞不好就废了,另外系统也要考虑到补救措施,在外部晶振启动失败的时候要能启动内部的震荡电路。

网友C:
有源的抗干扰强些。有个金属外壳。
EP968最早是用无源的,后来为了增强抗干扰,改成有源了。

网友D:
有源晶振稳定性好,也比较准,无源晶体的负载电容会对频率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