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关于 DRV8711 的失速检测

楼主(2016-05-28):
(无正文)

网友A:
仔细看了一下这个 DRV8711 的数据手册, 确实没有详述这个失速检测的问题。
在故障引脚描述的地方提到了
STALLn/BEMFVn  STALL 就是失速, BEMFV 则是相反电势电压。这是基于绕组相反电势检测的办法来检测失速的。由于电机旋转,转子的旋转必定让定子绕组感应出电动势,这是一种很好的检测电机旋转的方法。
不过在实际应用中,由于电机负载机构有一定的机械弹性,失步并不一定完全卡死,会形成弹性和震动过程,这个过程仍然有反电势,这个过程相当复杂,需要仔细调整反电势阈值以及特殊的识别算法。
总之,这里的失步检测提供一定的失步检测能力,但不要过于依赖这个功能。

楼主:
原来是这样, 谢谢详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