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调试问题

楼主(2016-05-28):
MINI58软件调试时一直停留在startup_Mini58Series.s中,不进入MAIN主程序。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没有烧进去吧?

楼主:
下载进去了啊,看到下面在刷新下载的。
没烧进去也进不了调试吧

网友B:
看看是不是选择错了startup_Mini58Series.s东西,这个是启动文件,目的就是为了进入main函数

网友C:
找个例程试试看,然后如果成功了,那就在例程的基础上替换代码。再试试,如果又成功了,那就是你的工程配置错误。

网友(2016-07-30):
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回事,是芯片坏了吗

网友D:
或许是芯片坏了,换个试试看,或者软件没有安装好

网友E:
可以下载进去不,可以的话,试试重启运行能否正常,别只看调试,调试有时候不准。

网友D:
有的时候调试时候是不正常运行的,可能是安装的问题,只要脱机后能正常运行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