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N中断里使用的IO口电平会自动的被拉低

楼主(2016-05-28):
RT,我的CN中断里使用的IO口会在程序中被莫名的拉低,很奇怪,进一步测试发现里面的其他变量也会被复位为0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 no_auto_psv)) _CNInterrupt(void)
{
    PORTBbits.RB9 = 1;//! PORTBbits.RB9;

    if(Flag_Wave == 1)
    {
    LATBbits.LATB13 = (PORTCbits.RC0 && (PORTAbits.RA4 || PORTAbits.RA2) && (! PORTAbits.RA8) && Flag_Start) ;
    LATBbits.LATB12 = (PORTBbits.RB4 && Flag_Start);//PWM2******RB12(PWM2)=RB4(MC4)&&(flag_Start)
    }
    IFS1bits.CNIF = 0; // Clear CN interrupt
}
运行过程认为进入一次中断,但运行几分钟以后CN中断里的所有变量和IO口都被拉低或者复位为0,求大神解答
中断服务程序如上

网友A:
哪个片子?

楼主:
PIC33EV256GM104

楼主:
进一步测试发现是程序的原因,但是我其他程序段没有对变量进行复位,突然就自己复位了,把多余的程序屏蔽掉又可以了,,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