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CEC_CAN_IRQHandler 没有代码生成?

楼主(2016-05-28):
CEC_CAN_IRQHandler 没有代码生成

最近使用F042F6 的CAN,使用Loop模式自发数据可以接收到并触发接收中断,但是比较奇怪的是,我写的CEC_CAN_IRQHandler 函数没有代码生成,因此中断发生后就停在下面死循环:

        PUBWEAK CEC_CAN_IRQHandler
        SECTION .text:CODE:NOROOT:REORDER(1)
CEC_CAN_IRQHandler
        B CEC_CAN_IRQHandler

我用的是 IAR 7.5

网友:
你想生产什么代码啊,cubeMX如果不能那就没的了。

楼主:
回楼上,我写的的函数CEC_CAN_IRQHandler被编译器优化掉了,但是如果写USART2_IRQHandler函数则不会被优化掉。

楼主:
问题找到了,  在IAR Options 中错误的定义:

defined symbols
STM32F0XX
应为
STM32F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