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l-key有源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

楼主(2016-05-28):
我用sallen-key结构可以实现截止频率为50hz的有源低通滤波器吗??就是这种结构的截止频率有没有什么最低最高的要求

网友A:
自己先仿真,发现问题再发帖,效果好些。

网友B:
很多工具都可以,也有在线的,TI ADI都有在线的。。。楼主可以先仿真看看。

网友C:
不建议使用sallen key结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使用sallen key结构

既然不推荐了,你干嘛不把话说完,你推荐啥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