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三极管?

楼主(2016-05-28):
1-5v信号出(频率快),请问用什么三极管可以保持输出端稳定在5v。

网友A:
频率有多高?是不是想要开关速度快的意思?

楼主:
IC芯片也可以,有4到8路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有多高?是不是想要开关速度快的意思?

是的

楼主:
没延时最好

楼主:
像这样5V信号输入,通过开关后还是5V,可开关用的次数多了就会产生阻值,那样通过开关后就没5V了,大概在1-4.5V左右,所以想在开关后面加个元件稳定在5V。

网友B:
电平转换吧,2T45

网友C:
具体的工作频率范围是多少?需要多大的工作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的工作频率范围是多少?需要多大的工作电流?

工作原因,做电玩维修的,由于机台按键更换修理就密,所以就想看看有什么三极管或芯片可以解决这问题。板子给出的信号电压是5V,按键按的频率1秒5,6下左右,有些手快的还多几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工作原因,做电玩维修的,由于机台按键更换修理就密,所以就想看看有什么三极管或芯片可以解决这问题。板 ...

哈哈,速度好快呀……
我觉得这不是三极管的问题,是楼主思路的问题……

网友E:
表示关注本话题

网友F:
换上去以后不是照样要用个按键导通?

网友G:
避免开关的电阻产生的压降太大,那就在开关后面串一个门电路,如74hc244,有8路。
串三极管也可以,输入5V,输出大约4.5V,应该也能满足后面电路的要求。

网友C:
楼主是要找长寿命开关的解决方案吧?如果原来是机械触点开关,改成电容、光电或电磁的试试,应该会好得多。

网友H:
直接换光电按钮,没有摩擦和氧化的问题

楼主:
补充说明:1到10是信号源(5V),当按键1到10用旧了会氧化或进灰尘,从而造成有阻值,当通过按键的信号源的电压会降低,造成延时或失灵。所以想在按键后面加多个元件或IC芯片来保持信号源的电源。最好是成本较低,又实用的元件或IC芯片。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I:
引用 楼主:
补充说明:1到10是信号源(5V),当按键1到10用旧了会氧化或进灰尘,从而造成有阻值,当通过按键的信号源的 ...

用高质量机械开关或者用光电 电容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高质量机械开关或者用光电 电容开关

那样成本高,领导不会允许的,所以才要想法了。

网友J:
楼主应说清楚问题,三极管在此用作什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补充说明:1到10是信号源(5V),当按键1到10用旧了会氧化或进灰尘,从而造成有阻值,当通过按键的信号源的 ...

这种开关我估计也是已经有个芯片驱动了的,包括消除抖动以及波形整形,你多加这个东西无非就是多余.
现在随便买个9014速度都比人手按的快.
只要是活动的机械部件都会存在磨损问题.时间长短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应说清楚问题,三极管在此用作什么?

我只是想要在按键有阻值后,信号电压通过按键降压之后,再通过三极管或芯片把信号电压提升回到原来的信号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开关我估计也是已经有个芯片驱动了的,包括消除抖动以及波形整形,你多加这个东西无非就是多余.
现在随 ...

我只是想那按键使用时间再延长些。我会试着各型号的三极管或芯片做尝试,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K:
   看看有多少个开关把, 多了就用一个IC  少就三极管解决,  就一个简单的开关电路就是了 原来的线路改去 B 级 还要+电阻限流   ----   C级引信号线  下拉的接法。

不少 看来起  要增加 0.7~2块的成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看有多少个开关把, 多了就用一个IC  少就三极管解决,  就一个简单的开关电路就是了 原来的线路改去  ...

用什么三极管或IC芯片,价钱不是太贵还是可以的,大概有4到8个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看有多少个开关把, 多了就用一个IC  少就三极管解决,  就一个简单的开关电路就是了 原来的线路改去  ...

可以的话,麻烦给张图,谢谢。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用什么三极管或IC芯片,价钱不是太贵还是可以的,大概有4到8个按键。

8个按键    ULN2803  8个达林顿管封在一起的IC  估计  1.2 元以下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要在按键有阻值后,信号电压通过按键降压之后,再通过三极管或芯片把信号电压提升回到原来的信号 ...

只要后级输入阻抗够高,按键就不存在什么降压,哪怕是柔性按键的石墨触点。至于常规金属触点的按键,放心吧,根本不会有什么可观察到的降压,你的设计自然也毫无意义,只是在自找麻烦。就算需要应对压降,用门电路足矣。

网友K: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yHCGWSaAa3Cj92TYbgtqLDzkMg3neMcHKoYtB-Hmf3K6Nl3Djp4zFEpkJtNuSqk69Xzjy2AvMvWOBvrhNI0wys4pRJpMVtvvnXVIeQvX5qy

ULN2803

这个IC 作这个功率比较浪费,换成 贴偏的9014、9013 比较经济

楼主:
引用 网友K: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yHCGWSaAa3Cj92TYbgtqLDzkMg3neMcHKoYtB-Hmf3K6Nl3Djp4zFEpkJtNuSqk69Xzj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