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 HCS12内核

楼主(2016-05-28):
飞思卡尔的HCS12内核是  CISC 复杂指令集
这样的情况下,一个指令要多个周期完成。 这样的话一条指令在执行的过程中是否会被中断打断呢。

网友A:
各个指令的周期不一样,有单周期的,也有12个周期的记得
中断的时候会被打断,而且大RAM的芯片出现Page RAM访问出错的情况
是由于中断返回不会恢复Page RAM的寄存器,所以中断处理要避免操作Page 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个指令的周期不一样,有单周期的,也有12个周期的记得
中断的时候会被打断,而且大RAM的芯片出现Page RAM ...

非常感谢,这么晚还回复。

网友B:
一般不会打断,即使打断,也不会出问题,内核会处理这些最基本的指令的完整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会打断,即使打断,也不会出问题,内核会处理这些最基本的指令的完整性的 ...

我是有一个赋值。其中他是2个指令周期。我怕中间被中断打断后,造成值的变化。   比如a =m  m从中断中得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有一个赋值。其中他是2个指令周期。我怕中间被中断打断后,造成值的变化。   比如a =m  m从中断中得 ...

几乎没有所有指令都是一个周期的mcu

你这根本不是问题,不会出现你担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