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F3 有2个TIM-CH3 怎么区分呢?

楼主(2016-05-28):
STM8S003F3 有2个TIM-CH3 怎么区分呢?
PA3 和PD2都是TIM-CH3 请教大神怎么区分??

网友A:
[]中的功能默认是隐藏的,配置选项字节后才能使用
查了一下
STVP  中的  OPTION BYTE 中,PA3  和PD2  是一起配置的,当PA3用[]内的功能时,PD2也是[]的功能,不冲突。

网友A:
现在论坛氛围好差,都没有回贴
问问题都没人回,能帮的大家尽量帮一下啊

网友B:
二楼正解。
当用【】标记的选项须通过 配置OPTION字节来配置方能生效。
而且这两个位置是互斥的,即用了这个就不能用那个。

网友C:
当PA3用[]内的功能时,PD2也是[]的功能,不冲突。
楼主多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