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求大神解答关于直流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16-05-29):
我现在在做一个遥控船模,东西都弄好了,可是电机驱动不起来。用的是380电机,电机空载没事,带载的时候驱动板发烫严重,驱动板用的VNH2SP30(可负载电流10A),测试可以找到单个电机的带载运作电流在3A左右,感觉运行状态好像不太正常。
求大神提供好的驱动方案,或帮忙找找问题,谢谢各位了。。。。

楼主:
怎么没人呢

网友A:
你的电源供得出大电流吗?
大电流发热正常,增大散热器

网友B:
驱动管加装散热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管加装散热片看看

现在发热特别严重    感觉不是散热能解决的    电压用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源供得出大电流吗?
大电流发热正常,增大散热器

对  电源供电6V  接上之后电流就3A多   发烫很严重的感觉不是散热能结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发热特别严重    感觉不是散热能解决的    电压用6v

网友C:
6V  3A  用的电源是动力电池吗?,如果工作电流达到了3A,那么最大脉冲电流可能超过了10A的,所以这个驱动器不烫是不可能的。换个BTSxxx的驱动吧,50A+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