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USB芯片是否坏了,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6-05-29):
先说下大概情况,我买了个HIFI播放器,播放器是USB3.0,一开始机子没问题,但是机子到手上时是满电的,所以没充过电,昨晚电量到了20多,所以我就用我的手机快充充电器充电,我以为充电器应该会向下兼容,过了2个小时,我看了下播放器,播放器关机了,我再打开播放器,发现只充到了30多,然后我又换了我的支持快充的充电宝来充,后面我就没去注意它了。
     早上起来,拿来看下,机子同样关机了,发现电量还是30多,我就再插到充电器看下,机子居然不提醒是否选择通信或者充电了,因为昨晚那两次充电它都会提醒。我又插到电脑,机子同样没反应,电脑只提醒“未知usb设备 所需电量超出该端口所能提供的电量”,我想这下估计是里面有芯片坏了。
     我就拆了下机子,发现里面用的是贴片的GL3233,因为我对USB接口不熟悉,所以请大家帮忙分析是否这个芯片烧了?我能不能买这个芯片回来换就行了?因为买的二手过保的,所以打算自己动手。

网友A:
usb插头用旧了经常会接触不良不指示,摇晃一下试试.又能指示换个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插头用旧了经常会接触不良不指示,摇晃一下试试.又能指示换个座就行了

应该不会是接触不良,因为我换过数据线,我电脑接口3个都试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是接触不良,因为我换过数据线,我电脑接口3个都试过了。

是座子,我有一个mp3音响,每天拔上拔下充电,时间久了失灵,换个插座太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座子,我有一个mp3音响,每天拔上拔下充电,时间久了失灵,换个插座太平了.

座子也有可能,不过买来才3天,前面传歌的时候,都是可以连接电脑的,而且这个播放器也就才用1年多,刚过保不久,我还是担心芯片坏了,不过像你所说,我还是连座子一起买,看情况再换.

网友B:
好久没看到楼主了

网友C:
快充有3种:(1)电压不变,提高电流;(2)电流不变,提升电压;(3)电压、电流均提高。提高电流方式互换性很高,提高电压方式虽说设计上讲是兼容的,实际还是容易出现问题。比如正在以9v方式充手机,之后拔掉手机,改充mp3,由于有输出电容的存在,输出电压还是9v,很可能损坏mp3.

网友D:
我怀疑是锂电池不行了, 我买过一个录音笔用没几次就怎么也充不进了,后来换了锂电池好了

网友E:
看看到底是插座还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F:
也许内部有个电容坏了,我碰到过,充不进电,换电容就好了。

网友G:
我手机试过这样的情况:插上USB,手机提示正在充电,40%的电量,睡觉前开始充,到第二天,还是40%。刚开始以为是数据系坏了,后来发现时充电头坏啦。

网友H:
重点检查接口,接触电阻大了就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