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人知道,绕环形变压器的呼拉圈**?

楼主(2016-05-29):
绿色铁氧体磁环18*10*7mm,0.21漆包线。从论坛上看有人说过手工绕制有呼拉圈**,从字面上理解跟自动绕线机的原理应该是一样的。
求教

网友A:
听说是个梭子一样的东西.我是没见过.

楼主:
谢谢大家,这种自动绕线机的原理看了很多,大概明白是什么意思了。我是想能不能自自己做一个绕线环,把线算好长度,先緾绕线环上,再像自动绕线机那样绕在磁环上。
这个是手动的:

另外,高人们能不能帮忙算下,用18*10*7的铁氧体磁环,0.21线径,初级180匝,初级电感量大概有多大?谢谢

网友B:
你用什么型号的铁氧体磁环?没有详细信息搞鬼呀?

网友C:
临时少量绕制,自己做个小穿梭即可,就是老t说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