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024例:ADC-双ADC慢速交叉模式

楼主(2016-05-29):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等级不够,不给发连接(去掉下面链接空格)
百度云:pan. baidu. com/s/1jIvrqlC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1. 软件设计之基本裸机例程(HAL库版本)\YSF1_HAL-024. ADC-双ADC慢速交叉模式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YSF1_HAL-024. ADC-双ADC慢速交叉模式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ADC:模拟量数字量转换器,可以将电压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STM32F103ZET6有3个12bit的ADC,
可实现0~3.3V电压转变对应0~4095数值。
  ADC1和ADC2可以配合使用,对同一引脚进行AD转换,可以提高采样速度。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1        PA10        TXD(CH340G)          已接入
  JP2        PA9         RXD(CH340G)          已接入
  CN17       PC1           RP                 已接入

【3】操作及现象
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示“调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打开PC端串口
调试助手,设置参数为115200 8-NO-1。下载完程序之后,在串口调试助手窗口可看到ADC1和ADC2两
个ADC对同个引脚进行AD转换,两个的值都是很接近。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adc.h文件内容

#ifndef __ADC_H__
#define        __ADC_H__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类型定义 ------------------------------------------------------------------*/
/* 宏定义 --------------------------------------------------------------------*/
// 注意:用作ADC采集的IO必须没有复用,否则采集电压会有影响
/********************ADC输入通道(引脚)配置**************************/
#define ADCx1_RCC_CLK_ENABLE()            __HAL_RCC_ADC1_CLK_ENABLE()
#define ADCx1_RCC_CLK_DISABLE()           __HAL_RCC_ADC1_CLK_DISABLE()
#define DMAx1_RCC_CLK_ENABLE()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
#define ADCx1                             ADC1
#define ADC_DMAx_CHANNELn                 DMA1_Channel1
#define ADC_DMAx_CHANNELn_IRQn            DMA1_Channel1_IRQn
#define ADC_DMAx_CHANNELn_IRQHANDLER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define ADCx2_RCC_CLK_ENABLE()            __HAL_RCC_ADC2_CLK_ENABLE()
#define ADCx2_RCC_CLK_DISABLE()           __HAL_RCC_ADC2_CLK_DISABLE()
#define ADCx2                             ADC2

#define ADC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define ADC_GPIO                          GPIOC
#define ADC_GPIO_PIN                      GPIO_PIN_1        // 连接至板载光敏电阻(需加跳帽)
#define ADC_CHANNEL                       ADC_CHANNEL_11    // 连接至板载光敏电阻(需加跳帽)

/* 扩展变量 ------------------------------------------------------------------*/
extern ADC_HandleTypeDef hadcx1;
extern ADC_HandleTypeDef hadcx2;
extern DMA_HandleTypeDef hdma_adcx;
/* 函数声明 ------------------------------------------------------------------*/
void MX_ADCx_Init(void);

#endif /* __ADC_H__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adc.c文件内容
/**
  ******************************************************************************
  * 文件名程: bsp_adc.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板载ADC电压采集底层驱动程序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adc/bsp_adc.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 私有变量 ------------------------------------------------------------------*/
ADC_HandleTypeDef hadcx1;
ADC_HandleTypeDef hadcx2;
DMA_HandleTypeDef hdma_adcx;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AD转换初始化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void MX_ADCx_Init(void)
{
  ADC_MultiModeTypeDef multimode;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ADC功能配置
  hadcx1.Instance = ADCx1;
  hadcx1.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hadcx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hadcx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x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x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x1.Init.NbrOfConversion = 1;
  HAL_ADC_Init(&hadcx1);

    /**Configure the ADC multi-mode
    */
  multimode.Mode = ADC_DUALMODE_INTERLSLOW;
  HAL_ADCEx_MultiModeConfigChannel(&hadcx1, &multimode);

  // 配置采样通道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
  sConfig.Rank = 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55CYCLES_5;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x1, &sConfig);

  // ADC功能配置
  hadcx2.Instance = ADCx2;
  hadcx2.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hadcx2.Init.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hadcx2.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x2.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x2.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x2.Init.NbrOfConversion = 1;
  HAL_ADC_Init(&hadcx2);

    /**Configure the ADC multi-mode
    */
  multimode.Mode = ADC_DUALMODE_INTERLSLOW;
  HAL_ADCEx_MultiModeConfigChannel(&hadcx2, &multimode);

  // 配置采样通道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
  sConfig.Rank = 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55CYCLES_5;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x2, &sConfig);
}

/**
  * 函数功能: ADC外设初始化配置
  * 输入参数: hadc:AD外设句柄类型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该函数被HAL库内部调用
  */
void HAL_ADC_MspInit(ADC_HandleTypeDef* had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if(hadc->Instance==ADCx1)
  {
    /* 外设时钟使能 */
    ADCx1_RCC_CLK_ENABLE();

    /* AD转换通道引脚时钟使能 */
    ADC_GPIO_ClK_ENABLE();

    /* DMA时钟使能 */
    DMAx1_RCC_CLK_ENABLE();

    /* AD转换通道引脚初始化 */
    GPIO_InitStruct.Pin = ADC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HAL_GPIO_Init(ADC_GPIO, &GPIO_InitStruct);

    /* DMA外设初始化配置 */
    hdma_adcx.Instance = ADC_DMAx_CHANNELn;
    hdma_adcx.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hdma_adc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adcx.Init.MemInc = DMA_MINC_DISABLE;
    hdma_adc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WORD;
    hdma_adc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WORD;
    hdma_adcx.Init.Mode = DMA_CIRCULAR;
    hdma_adc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HAL_DMA_Init(&hdma_adcx);
    /* 连接DMA */
    __HAL_LINKDMA(hadc,DMA_Handle,hdma_adcx);

    /* 外设中断优先级配置和使能中断 */
    HAL_NVIC_SetPriority(ADC_DMAx_CHANNELn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ADC_DMAx_CHANNELn_IRQn);
  }
  else if(hadc->Instance==ADCx2)
  {
    /* 外设时钟使能 */
    ADCx2_RCC_CLK_ENABLE();

    /* AD转换通道引脚时钟使能 */
    ADC_GPIO_ClK_ENABLE();

    /* AD转换通道引脚初始化 */
    GPIO_InitStruct.Pin = ADC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HAL_GPIO_Init(ADC_GPIO, &GPIO_InitStruct);
  }
}

/**
  * 函数功能: ADC外设反初始化配置
  * 输入参数: hadc:AD外设句柄类型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该函数被HAL库内部调用
  */
void HAL_ADC_MspDeInit(ADC_HandleTypeDef* hadc)
{
  if(hadc->Instance==ADCx1)
  {
    /* 禁用ADC外设时钟 */
    ADCx1_RCC_CLK_DISABLE();

    /* AD转换通道引脚反初始化 */
    HAL_GPIO_DeInit(ADC_GPIO, ADC_GPIO_PIN);

    /* DMA外设反初始化*/
    HAL_DMA_DeInit(hadc->DMA_Handle);
  }
  else if(hadc->Instance==ADCx2)
  {
    /* 禁用ADC外设时钟 */
    ADCx2_RCC_CLK_DISABLE();

    /* AD转换通道引脚反初始化 */
    HAL_GPIO_DeInit(ADC_GPIO, ADC_GPIO_PIN);
  }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