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这电路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这个电路用示波器测量,当有声音信号输入时,lm358输出在1/2VCC线上上下波动,说明直流进入了,我想加一个电容把直流去掉。我以为这下声音进入交流就在0V 上下波动了。加上后,用示波器测试二极管的正端,发现发声后,二极管并不是在0V上下波动,而是在0V之下产生波动,几乎没有波在0v之上。这样导致我测二极管负端基本没什么电压了,那我这信号也太小了。怎么办啊,为什么会在0V之下产生电压啊。怎么解决

PS :USB5V 单电源;想把out的信号给lm331进行V/F转换,然后单片机读下降沿计数。
在PS:我不加隔直电容,测的有声音进入时在二极管正端有明显的波形变化(1-2v),但在二极管负极基本没有什么变化,零点几伏,太小了。
可不可以不加1/2VCC的直流偏置(把R22去掉),这样输出就在正半周放大了,负的看不见,这样就不需要二极管了?

lm358放大与整流

lm358放大与整流

网友A(2016-05-29):
你的电容加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容加哪了?

D2前面

网友B:
D2换成电容。

网友C:
你单电源供电,输出怎么会在零伏之下呢?

网友A:
不明白你这个二极管在这做什么用,你加的电容多大?

网友D:
你的文字描述模糊不清 还是把电路贴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文字描述模糊不清 还是把电路贴出来吧

我贴图了呀。如果不加隔直电容,在二极管正极处可以明显感觉到声音信号的放大(1-2v)变化,但过了二极管在负极同样的声音变化就非常小了,请问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这个二极管在这做什么用,你加的电容多大?

二极管和后面的电阻电容组成整流啊,把交流变成直流,我随便加的隔直电容10uf

网友A:
这个和你直流里面的交流成分有关.隔离后直流成分没有了,电容上能存的电压为交流电压-二极管压降.
但是这个电流太小,电容上存的电压还不够R3放掉,为什么在0V之下不知道.你把R3去掉看看电容上有多少电压吧.

网友E:
你意思是 加了C1 运放输出 0V 以下波动?

网友F:
这个图2脚没有直流通道?

网友G:
不了解所用话筒的灵敏度指标,普通话筒来讲,这个话放的20多倍的放大倍数可能不够,94分贝的声音放大后也许就200mV~300mV, 输出的交流可能无法跨越二极管。

网友H:
调整R21 R22值。 电路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I:
恰好相反,话筒额定输出就可能达2、300mV。楼主没有交待Vcc多大,想必也不知道“问题”是【运放输出过高】饱和造成“直流”(而不是进入)。
话再说回来,有“直流”就有呗,你串个10uF干吗。
k5的“R21”不无道理。
虽然没有人知道楼主想干什么,但R23改与D2串联,应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意思是 加了C1 运放输出 0V 以下波动?

在lm358的输出端加了10负电容,图里没有,还有我如果不加隔直电容,在二极管正极处可以明显感觉到声音信号的放大(1-2v)变化,但过了二极管在负极同样的声音变化就非常小了,请问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图2脚没有直流通道?

放大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J:
R21加大。刚好是加强了21坛的能量。

?没看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调整R21 R22值。 电路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调整过了,因为lm358饱和输出3.8左右,所以直流偏置我设成1.9左右了,电路目的是经过整流把信号送入lm331进行V/F转换,然后送入单片机读下降沿计数

网友B(点评):
仅要计算,应该要比较器电路才简单。

网友K:
你这没有负压?怎么会有低于零伏以下的电压?是不是楼主示波器测量有问题?

网友B(点评):
一个正向的矩形波微分,可以得到负向脉冲。所以没有-Vcc也可以有0v下信号。

网友E:
奇怪的现象,

输出 + 隔直电容 + 运放半波整流 + RC低通。

IN 40mV   Vpp  5KHz Sine

网友L:
细节没描述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奇怪的现象,

输出 + 隔直电容 + 运放半波整流 + RC低通。

你这个结果什么意思,重画个板子试试,你看我这图行不,和你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L:
细节没描述清楚?

有什么不明白的请说,我有点蒙圈

网友E:
低频电路,在原来的板上改改,就可以,试可以了再PCB... 不过话说回来,现在打板好便宜。。。

网友M:
只加电容在D2前,会造成电容没有饭店回路.

电容和D2连接处对地要加电阻.

这个正解。或电容和D2连接处对地反相接个二极管。
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