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有个程序准备用C8051F300,可总是不行,大神们帮忙看看

楼主(2016-05-29):
程序我在STC12C5A60S2,运行正常,烧进C8051F300就不行,按照官方的端口配置软件也搞了,还是不行。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ompiler_defs.h"
#include "C8051F300_defs.h"

// Peripheral specific initialization functions,
// Called from the Init_Device() function
void PCA_Init()
{
    PCA0MD    &= ~0x40;
    PCA0MD    = 0x00;
}

void Port_IO_Init()
{

    P0MDOUT   = 0x0F;
    XBR2      = 0x40;
}

void Oscillator_Init()
{
    OSCICN    = 0x00;
}
void Init_Device(void)
{
    PCA_Init();
    Port_IO_Init();
    Oscillator_Init();
}
sbit SCLOCK=P0^0;
sbit DATA=P0^1;
sbit LE=P0^2;
sbit CE=P0^3;

void delay(int);

void main()
{
        unsigned long int registe0,registe1,registe2,temp1;
        int i;

        registe0=0x3000c9;                        //R Register
        registe1=0x4ff904;                        //C Register
        registe2=0x2ee02;                        //N Register

        temp1=0x800000;

        CE=1;                                        //Update R Latch, the writing order should be R, C, N
        SCLOCK=1;
        DATA=0;
        LE=0;

          for(i=0;i<24;i++)
        {
                if((temp1&registe0)==0x0)
                        DATA=0;
                else
                        DATA=1;
                SCLOCK=0;
                SCLOCK=1;

                temp1=temp1>>1;
        }
        temp1=0x800000;
        LE=1;
        LE=0;

        for(i=0;i<24;i++)                        //Update C Latch
        {
                if((temp1&registe1)==0x0)
                        DATA=0;
                else
                        DATA=1;
                SCLOCK=0;
                SCLOCK=1;

                temp1=temp1>>1;
        }
        temp1=0x800000;
        LE=1;
        LE=0;

        delay(5000);                                //interval between programming C and N register needs to be at least 5ms

        for(i=0;i<24;i++)                        //Update N Register
        {
                if((temp1&registe2)==0x0)
                        DATA=0;
                else
                        DATA=1;
                SCLOCK=0;
                SCLOCK=1;

                temp1=temp1>>1;
        }
        temp1=0x800000;
        LE=1;
        while(1);
}

void delay(int length)
{
while (length >=0)
    length--;
}

相关下载

楼主:
主要就是端口初始化配置搞不清楚  求助啊

网友A:
你这端口配置就设置个输出模式,还有什么搞不清,看自己需要推挽输出还是开漏输出就行了。另外看你主程序中并没有调用初始化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端口配置就设置个输出模式,还有什么搞不清,看自己需要推挽输出还是开漏输出就行了。另外看你主程序中 ...

我也不知道自己需要推挽还是开漏输出,就是把这些数据送到一个芯片的寄存器中,另外主程序中怎么调用初始化程序?我感觉已经调用啦?

网友A:
如果那个芯片是3.3V供电就用推挽输出,5V供电并且是CMOS电平就用开漏输出并外加上拉电阻。你主程序中并没有Init_Device()函数,怎么调用的初始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自己需要推挽还是开漏输出,就是把这些数据送到一个芯片的寄存器中,另外主程序中怎么调用初始 ...

主程序在哪调用的初始化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程序在哪调用的初始化程序?

麻烦能说明白点吗?对单片机不是很熟悉 小白一枚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能说明白点吗?对单片机不是很熟悉 小白一枚

你的程序太乱

程序结构示例:
main()
{
   ... //初始化代码
   ...
   ...//初始化代码

  {
     ...//主循环代码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程序太乱

程序结构示例:

大神可以留下个联系方式吗?我想请教下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程序太乱

程序结构示例:

这是我要移植的原始程序,本来用的是ADUC841,现在用F300,怎么改呢?大神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DuC841.h>
sbit DATA=P3^3;
sbit SCLOCK=P3^4;
sbit LATCH=P3^5;
sbit CE=P3^7;

void delay(int);

void main()
{
        unsigned long int registe0,registe1,registe2,temp1;
        int i;

        registe0=0x300029;                        //R Register
        registe1=0x0ff100;                        //C Latch
        registe2=0x007802;                        //N Register

        temp1=0x800000;

        CE=1;                                        //Update R Latch        the order of writing the registers should be R,C,N
        SCLOCK=1;
        DATA=0;
        LATCH=0;
          for(i=0;i<24;i++)
        {
                if((temp1&registe0)==0x0)
                        DATA=0;
                else
                        DATA=1;
                SCLOCK=0;
                SCLOCK=1;

                temp1=temp1>>1;
        }
        temp1=0x800000;
        LATCH=1;
        LATCH=0;

        for(i=0;i<24;i++)                        //Update C Latch
        {
                if((temp1&registe1)==0x0)
                        DATA=0;
                else
                        DATA=1;
                SCLOCK=0;
                SCLOCK=1;

                temp1=temp1>>1;
        }
        temp1=0x800000;
        LATCH=1;
        LATCH=0;

        delay(5000);                                //interval between programming C and N register needs to be at least 15ms

        for(i=0;i<24;i++)                        //Update N Register
        {
                if((temp1&registe2)==0x0)
                        DATA=0;
                else
                        DATA=1;
                SCLOCK=0;
                SCLOCK=1;

                temp1=temp1>>1;
        }
        temp1=0x800000;
        LATCH=1;
        while(1);
}

void delay(int length)
{
while (length >=0)
    length--;
}

网友A:
你需要补的是C语言的基础知识,你主程序中没调用Init_Device函数,Init_Device函数怎么可能执行,Init_Device函数没执行又怎么可能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补的是C语言的基础知识,你主程序中没调用Init_Device函数,Init_Device函数怎么可能执行,Init_Devi ...

哦 这样啊 C语言的基础确实不行 第一次实际接触这些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  我自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