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熟悉pcb制作的吗?

楼主(2016-05-29):
(无正文)

网友A:
对,谁给介绍一下自动布线与手动布线的优点与缺点

网友B:
自动布线不可取也   它一般设计不了几个规则  自动布线的走线你绝对会看不下去的

网友C:
自动布线可以设计那部分电路优先布线  这个其实与你使用的软件有关系了

网友D:
以前用过orcad画过pcb  里面有个很聪明的布线工具叫smartrount什么的  记不清了

网友E:
布线的效果是无法理解的
还是把握全局  手动布线吧

楼主:
哦,还有什么吗

网友F:
自己布吧,自动布的不能用还要改,比自己布还慢
好处:
1、进一步熟悉电路
2、随时调制布局
3、可以查出一些小错误。。。封装啥的

网友G:
要注意线的粗细 线距等

网友H:
最好不用自动布线,这样信号可能不是按照要求来的了。

网友I:
自动布线 影响电路的信号吧。

网友J:
不要相信软件的自动布线!必须自己严格按照规则手动布

网友K:
嗯,至少我接触过的四层以下的板子是这样

网友A:
一般都是手动的呀~自动的不清楚,也没用过

楼主:
我现在搞得是两层的板子 而且是第一次作pcb  一点基础都没有啊  所以就想到了用自动布线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们了,结贴

网友L:
一般都用DXP,很简单的,手动布线比较好

网友M:
自动布线感觉不可取啊!!

网友N:
自动布线容易出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