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把SDA管脚配置成开漏输出行吗?

楼主(2016-05-29):
我在用stm32管脚模拟IIC时序的时候,为了不频繁的切换管脚的输入输出,把SDA管脚配置成开漏输出行吗?

网友A:
管脚外部有接上拉电阻,这样配置能接到输入的电平吗?

网友B:
数据手册上应该会有

网友C:
设为开漏模式,外部又加上个上拉电阻。这个等于设为上拉模式。数据是可以双向的

网友D:
stm32开漏输出下,既能输出又能输入 没有问题

楼主:
嗯 我试过了,是可以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