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寄存器操作例子

楼主(2016-05-29):
谁有STM8L151的ADC用寄存器操作例子啊

网友A:
看看固件库,那是最好的例子。

楼主:
固件库,用的都是库函数,不太容易理解?!

网友B:
STM8L051 8K的Flash,用固件库,才做了几个初始化程序,空间就用了快6K了,一个RTC就差不多3K了

网友C:
有啊,你找找看。另外你还可以看参考手册啊,里面应该画的有ADC的结构图,上面都有寄存器名字,看着图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