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经典嵌入式面试题

楼主(2016-05-29):
C语言测试是招聘嵌入式系统程序员过程中必须而且有效的方法。这些年,我既参加也组织了许多这种测试,在这过程中我意识到这些测试能为带面试者和被面试者提供许多有用信息,此外,撇开面试的压力不谈,这种测试也是相当有趣的。

从被面试者的角度来讲,你能了解许多关于出题者或监考者的情况。这个测试只是出题者为显示其对ANSI标准细节的知识而不是技术技巧而设计吗?这个愚蠢的问题吗?如要你答出某个字符的ASCII值。这些问题着重考察你的系统调用和内存分配策略方面的能力吗?这标志着出题者也许花时间在微机上而不上在嵌入式系统上。如果上述任何问题的答案是"是"的话,那么我知道我得认真考虑我是否应该去做这份工作。

从面试者的角度来讲,一个测试也许能从多方面揭示应试者的素质:最基本的,你能了解应试者C语言的水平。不管怎么样,看一下这人如何回答他不会的问题也是满有趣。应试者是以好的直觉做出明智的选择,还是只是瞎蒙呢?当应试者在某个问题上卡住时是找借口呢,还是表现出对问题的真正的好奇心,把这看成学习的机会呢?我发现这些信息与他们的测试成绩一样有用。

有了这些想法,我决定出一些真正针对嵌入式系统的考题,希望这些令人头痛的考题能给正在找工作的人一点帮住。这些问题都是我这些年实际碰到的。其中有些题很难,但它们应该都能给你一点启迪。
这个测试适于不同水平的应试者,大多数初级水平的应试者的成绩会很差,经验丰富的程序员应该有很好的成绩。为了让你能自己决定某些问题的偏好,每个问题没有分配分数,如果选择这些考题为你所用,请自行按你的意思分配分数。

楼主:
预处理器(Preprocessor)
1 . 用预处理指令#define 声明一个常数,用以表明1年中有多少秒(忽略闰年问题)

#define SECONDS_PER_YEAR (60 * 60 * 24 * 365)UL
我在这想看到几件事情:
?; #define 语法的基本知识(例如:不能以分号结束,括号的使用,等等)
?; 懂得预处理器将为你计算常数表达式的值,因此,直接写出你是如何计算一年中有多少秒而不是计算出实际的值,是更清晰而没有代价的。
?; 意识到这个表达式将使一个16位机的整型数溢出-因此要用到长整型符号L,告诉编译器这个常数是的长整型数。
?; 如果你在你的表达式中用到UL(表示无符号长整型),那么你有了一个好的起点。记住,第一印象很重要。

楼主:
2 . 写一个"标准"宏MIN ,这个宏输入两个参数并返回较小的一个。

#define MIN(A,B) ( (A) <= (B) ? (A) : (B) )

这个测试是为下面的目的而设的:
?; 标识#define在宏中应用的基本知识。这是很重要的,因为直到嵌入(inline)操作符变为标准C的一部分,宏是方便产生嵌入代码的唯一方法,对于嵌入式系统来说,为了能达到要求的性能,嵌入代码经常是必须的方法。
?; 三重条件操作符的知识。这个操作符存在C语言中的原因是它使得编译器能产生比if-then-else更优化的代码,了解这个用法是很重要的。
?; 懂得在宏中小心地把参数用括号括起来
?; 我也用这个问题开始讨论宏的副作用,例如:当你写下面的代码时会发生什么事?least = MIN(*p++, b);

楼主:
3. 预处理器标识#error的目的是什么?
#error 停止编译并显示错误信息
如果你不知道答案,请看参考文献1。这问题对区分一个正常的伙计和一个书呆子是很有用的。只有书呆子才会读C语言课本的附录去找出象这种问题的答案。当然如果你不是在找一个书呆子,那么应试者最好希望自己不要知道答案。
死循环(Infinite loops)

楼主:
4. 嵌入式系统中经常要用到无限循环,你怎么样用C编写死循环呢?
这个问题用几个解决方案。我首选的方案是:
while(1)
{
;}

一些程序员更喜欢如下方案:
for(;;)
{
;}

这个实现方式让我为难,因为这个语法没有确切表达到底怎么回事。如果一个应试者给出这个作为方案,我将用这个作为一个机会去探究他们这样做的基本原理。如果他们的基本答案是:"我被教着这样做,但从没有想到过为什么。"这会给我留下一个坏印象。

第三个方案是用 goto
Loop:
...
goto Loop;
应试者如给出上面的方案,这说明或者他是一个汇编语言程序员(这也许是好事)或者他是一个想进入新领域的BASIC/FORTRAN程序员。

数据声明(Data declarations)

楼主:
5. 用变量a给出下面的定义
a) 一个整型数(An integer)   int a
b)一个指向整型数的指针( A pointer to an integer)  int *a
c)一个指向指针的的指针,它指向的指针是指向一个整型数( A pointer to a pointer to an intege)r   *(int *a)   int**a
d)一个有10个整型数的数组( An array of 10 integers)int a[10]

e) 一个有10个指针的数组,该指针是指向一个整型数的。(An array of 10 pointers to integers) int *a[10]
f) 一个指向有10个整型数数组的指针( A pointer to an array of 10 integers) *(int a[10])  int (*a)[10]
g) 一个指向函数的指针,该函数有一个整型参数并返回一个整型数(A pointer to a function that takes an integer as an argument and returns an integer)   fun(*int a )  int (*max_function)(int a)
h)一个有10个指针的数组,该指针指向一个函数,该函数有一个整型参数并返回一个整型数( An array of ten pointers to functions that take an integer argument and return an integer )fun(*int a[10])

int (*a[10])(int)
答案是:
a) int a; // An integer
b) int *a; // A pointer to an integer
c) int **a; // A pointer to a pointer to an integer
d) int a[10]; // An array of 10 integers

e) int *a[10]; // An array of 10 pointers to integers
等价于int *(a[10]);

f) int (*a)[10]; // A pointer to an array of 10 integers
g) int (*max_function)(int a); // A pointer to a function a that takes an integer argument and returns an integer

h) int (*a[10])(int); // An array of 10 pointers to functions that take an integer argument and return an integer

人们经常声称这里有几个问题是那种要翻一下书才能回答的问题,我同意这种说法。当我写这篇**时,为了确定语法的正确性,我的确查了一下书。但是当我被面试的时候,我期望被问到这个问题(或者相近的问题)。因为在被面试的这段时间里,我确定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试者如果不知道所有的答案(或至少大部分答案),那么也就没有为这次面试做准备,如果该面试者没有为这次面试做准备,那么他又能为什么出准备呢?

网友A:
问曰:C和C++有什么区别?
答曰:自增!

网友B:
很好的资料,学习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问曰:C和C++有什么区别?
答曰:自增!

这个回答好!我给99分,少一分怕你骄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回答好!我给99分,少一分怕你骄傲。

我给82分,剩下的18分以666的形式给出。

楼主:
还在持续更新中...

楼主:
6. 关键字static的作用是什么?
在C语言中,关键字static有三个明显的作用:
一旦声明为静态变量,在编译时刻开始永远存在,不受作用域范围约束,但是如果是局部静态变量,则此静态变量只能在局部作用域内使用,超出范围不能使用,但是它确实还占用内存,还存在.
?; 在模块内(但在函数体外),一个被声明为静态的变量可以被模块内所用函数访问,但不能被模块外其它函数访问。它是一个本地的全局变量。
?; 在模块内,一个被声明为静态的函数只可被这一模块内的其它函数调用。那就是,这个函数被限制在声明它的模块的本地范围内使用。
大多数应试者能正确回答第一部分,一部分能正确回答第二部分,很少人能懂得第三部分。这是一个应试者的严重的缺点,因为他显然不懂得本地化数据和代码范围的好处和重要性。

楼主:
7.关键字const有什么含意?
总结:1)只读。2)使用关键字const也许能产生更紧凑的代码。3)使编译器很自然地保护那些不希望被改变的参数,防止其被无意的代码修改。

我只要一听到被面试者说:"const意味着常数",我就知道我正在和一个业余者打交道。去年Dan Saks已经在他的**里完全概括了const的所有用法,因此ESP(译者:Embedded Systems Programming)的每一位读者应该非常熟悉const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如果你从没有读到那篇**,只要能说出const意味着"只读"就可以了。尽管这个答案不是完全的答案,但我接受它作为一个正确的答案。(如果你想知道更详细的答案,仔细读一下Saks的**吧。)

楼主:
如果应试者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我将问他一个附加的问题:
下面的声明都是什么意思?
const int a;
int const a;
const int *a;
int * const a;
int const * a const;

/******/
前两个的作用是一样,a是一个常整型数。
第三个意味着a是一个指向常整型数的指针(也就是,整型数是不可修改的,但指针可以)。
第四个意思a是一个指向整型数的常指针(也就是说,指针指向的整型数是可以修改的,但指针是不可修改的)。
最后一个意味着a是一个指向常整型数的常指针(也就是说,指针指向的整型数是不可修改的,同时指针也是不可修改的)。

如果应试者能正确回答这些问题,那么他就给我留下了一个好印象。顺带提一句,也许你可能会问,即使不用关键字const,也还是能很容易写出功能正确的程序,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如此看重关键字const呢?我也如下的几下理由:
?; 关键字const的作用是为给读你代码的人传达非常有用的信息,实际上,声明一个参数为常量是为了告诉了用户这个参数的应用目的。如果你曾花很多时间清理其它人留下的垃圾,你就会很快学会感谢这点多余的信息。(当然,懂得用const的程序员很少会留下的垃圾让别人来清理的。)
?; 通过给优化器一些附加的信息,使用关键字const也许能产生更紧凑的代码。
?; 合理地使用关键字const可以使编译器很自然地保护那些不希望被改变的参数,防止其被无意的代码修改。简而言之,这样可以减少bug的出现。

网友E:
const int * const a

网友F:
1,const int a;
2,int const a;
这两个应用应该还是有区别的吧?
蒙蒙的感觉。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问曰:C和C++有什么区别?
答曰:自增!

貌似无懈可击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个回答好!我给99分,少一分怕你骄傲。

我给满分 不怕你骄傲

楼主:
引用 网友F:
1,const int a;
2,int const a;
这两个应用应该还是有区别的吧?

const int a;表示int数据类型以及变量名是不可修改的,

int const a数据类型可以改变但是变量名不能修改!

我也只是略知一二